这种1W的433功放可以和数传结合用吗

楼主(2015-02-17):
看了APM的数传,功率都不是很大,一般都是100到500毫瓦之间,这种1W的功放,不知道可不可以连接数传,

下面这个就是1W的433功放

网友A:
那是不行的  呵呵   数传是有高速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行的  呵呵   数传是有高速开关的

高速开关是什么东东,就是说两个不匹配的,不能简单的功放是吗

网友A:
数传的发射和接收 是 由内核控制 高速开关管 处理发 和收  不能简单的外接 一个 放大  除非是  不带数传功能的 433 切糕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的发射和接收 是 由内核控制 高速开关管 处理发 和收  不能简单的外接 一个 放大  除非是  不带数传功 ...

大概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
再说,这种模块200mw撑死,不带散热还1W,真是地球外的文明技术

网友:
ls+1  如果楼主需要远距离数传的话推荐Xee求便宜一点的话可以用openlrl或者H控,433增城带数传功能,5,6公里还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哈哈哈,有一种可以数传遥控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