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泡沫机维修的方法求教

楼主(2015-02-17):
epo或者eps的飞机。
炸断了一般用泡沫胶涂抹断面,然后10分钟后合上。表面纤维胶带。

但是如果没断,仅仅是撕裂一个口子,泡沫胶涂抹不进断面怎么修啊?

网友:
掰开再粘

网友A:
泡沫机炸机了,如果要修理漂亮,可以先将泡沫放到80度的水里泡,可以将形状泡还原,遇到找不到的小脆片,和损坏严重的脆片就干脆把本体开个方方正正的孔,找个泡沫补上,用水砂布将机身打磨平整,就好了,

网友:
楼上都是好办法!这种裂开的我喜欢用AB胶,比泡沫胶牢,但要重一些。

网友:
用热熔胶或UHU万能胶(我只用过这个)挤进去然后把缝合上

网友B:
2楼是我常用的办法,有时候装epp飞机还得用呢,好飞机也要来一刀。如果是裂缝就用502,101,这类胶水可以流进缝里,eps貌似不能用,腐蚀,不过效果不太好,胶水干之前得想办法一直让裂口合着,uhu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啥样

楼主:
这个狠,下不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机炸机了,如果要修理漂亮,可以先将泡沫放到80度的水里泡,可以将形状泡还原,遇到找不到的小脆片, ...

是先泡水再粘,还是先粘起来再泡热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是我常用的办法,有时候装epp飞机还得用呢,好飞机也要来一刀。如果是裂缝就用502,101,这类胶水可以流 ...

502固化时间必须想办法让缝隙闭合起来才行。
但是泡沫胶有韧性,感觉比502好一点。502太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先泡水再粘,还是先粘起来再泡热水啊?

先泡水,让泡沫恢复原来的形状,这个时候,泡沫表面要出现小泡,(等整个飞机粘好了再用水砂布打磨。)等干了后,在打胶,EPS的用热熔胶,或者泡沫胶,或者环氧树脂都可以。EPO的502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泡水,让泡沫恢复原来的形状,这个时候,泡沫表面要出现小泡,(等整个飞机粘好了再用水砂布打磨。)等 ...

谢谢。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