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用其他通道 控制250上的 灯开关?

楼主(2015-02-17):
如何 用其他通道 控制250上的 灯开关?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用Y线链接 再加个遥控开关 几十元搞定

网友B:
接收机还有空余的通道吗?

网友:
控上面找一个两段开关,接收机上用Y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Y线链接 再加个遥控开关 几十元搞定

好的谢谢。在淘宝就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还有空余的通道吗?

七通道的应该有吧250用不了7个通道吧

网友:
搜"2路炫彩灯带控制板 遥控 灯光程序可自编 亮度变化 4四轴航模灯带"
這個便宜又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在淘宝就有吧

有很多

网友:
或者用坏的舵机电路改造。论坛有。要不用555电路

网友:
TB上有20几元的电子开关,可以直接连接到接收机上的一个通道,用一个两段开关控制。它的原理是控制电源的开断。

网友:
买个三通遥控开关,有分外接和接收机直接供电,这样接上相应通道就行,一般在25到4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