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新手第一台四轴想用来做穿越!首飞!

楼主(2015-02-17):
在论坛模友的帮助以及自己的各种调试下终于知道了问题,自己把CC3D的位置横放,当时角度调整的时候,也就是调整Yaw 本应该90度,结果写成了-90度,所以造成各种翻滚,就是不好好飞。
Tips:
相对于标准安装方向,如果顺时针旋转飞控把Yaw改成-90度,反之逆时针把Yaw改成+90度

调整完毕后,房间里试了试风向和各种操作的反馈(龙爪手?)感觉应该没问题了,就带出去首飞,由于是大年三十的中午。室外人真少。。减少了很多潜在危险,这对一个新手来说,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啊。临行揣上了GoPro,于是有了下面的记录,由于是新新手,基本飞行时间都不超过10s,还得练习呀!!
http://www.tudou.com/v/Vzb_nYukuQ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拍到了蚂蚁视角,想必他们觉得这是一台巨型割草机把?

后悔在这草地飞了,飞完一身灰,清理四轴也费了半天劲儿

不过视频效果还是挺有魄力的。。哈哈

如果不是GoPro的广角效果,根本看不出其实我只飞了一米高。。

入魔不到一年,其实本来是想玩四轴的,但是之前没经验,又觉得四轴小贵。所以去玩了大半年的固定翼,过年在年终奖的号召下,重拾旧爱,开始人生的第一台四轴。。想着都有点小激动呢。年关前终于在顺丰快递还运转的情况下购得配置如下:
机架:kim240
飞控:cc3d
电机:EMax 1806 2280 无刷电机
电调:天行者 12A 的
电池:3s 1500mah / 3s 2200mah
FPV: 没买呢
摄像头: 没配呢

发现每次都是在组装的时候才发现买再多的零件都会差那么几样。。。

进行了飞控的向导设置,屋里稍微测试了一下,不知道是重心问题还是飞控没调整好。给大油门就前滚翻。。求教如何调整。
过年准备在重新刷一下飞控再来。。

网友A:
上电的时候要把飞机放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的时候要把飞机放平

谢谢高手,那我再试试。。另外四轴的配重是不是不用像固定翼那么严格?

网友B:
师兄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外国cc3d论坛教了需要先擦bootloader到V4,
但我擦了起飞后还会飘前飘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那我再试试。。另外四轴的配重是不是不用像固定翼那么严格?

不一定要那么严格,但重心合理,四个电机受力就均匀。如同你走路一样,如果让你的左腿总是受80%的力,你走起来什么样?

网友:
是的  买再多零件到手安装还是没买够  哈哈

网友C:
建议那个脚架换成软的,飞控按教程调即可。FPV不急着上,机子飞的正常再加吧,700线CCD+200MW标配。

网友:
配件很不错,调好了飞控敢快上FPV设备,祝爽飞。

网友D:
看看电机线有没有差错....

网友E:
这个机架出碳纤版的了???

网友F:
动手能力强的孩子好幸福。。。。!~苦逼手残党。。。发来残念的祝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架出碳纤版的了???

嗯。出了。就是小贵。。但是很喜欢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那个脚架换成软的,飞控按教程调即可。FPV不急着上,机子飞的正常再加吧,700线CCD+200MW标配。

手头还真没材料了。。。请问换成软的是为了降落放置损坏么。对起飞有什么帮助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机线有没有差错....

应该没错。按照openpilot 向导设置检查了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师兄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外国cc3d论坛教了需要先擦bootloader到V4,
但我擦了起飞后还会飘前飘后。

好,我回家检查一下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手能力强的孩子好幸福。。。。!~苦逼手残党。。。发来残念的祝福。。。!~

惭愧。。。还没飞起来呢。。期待啊

网友:
电池太靠前了,重心不对。

网友:
不装fpv就要把电池放中间

网友C:
脚架落地时冲击力较大,用那种大多轴脚架减震海绵卷切成4节,用扎带或捆CC3D连接线那种里面是铁丝外面是塑胶的东西捆在脚架位置。设置好马达方向正确,桨叶方向正确,然后拿在手里推一点油门动摇杆检查陀螺反应正确与否,正确的话就可以放在地上起飞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祝爽飞

网友:
电池太靠前了

网友G:
看你照片CC3D方向好像放錯了呦  透明殼尚有三角箭頭 要朝正前方 如果這樣放要改方向參數的 論壇上有模友教學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38865 可以參考一下
我也是轉了方向的 看那一篇學來的 ^^
是+90度還是-90度 千萬要看清楚喔 不然會像我一樣 改好變成後滾翻(設錯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落地时冲击力较大,用那种大多轴脚架减震海绵卷切成4节,用扎带或捆CC3D连接线那种里面是铁丝外面是塑 ...

多谢。用手抓的方式测试了一下。最后发现确实是cc3d设置错误。方向调整反了。。修改后已经可以飞。。但是室内还不敢推油,,明天出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照片CC3D方向好像放錯了呦  透明殼尚有三角箭頭 要朝正前方 如果這樣放要改方向參數的 論壇上有模友教 ...

我确实是为了接usb方便把cc3d的方向估计设置成这样的。我也看了帖子。但是还是设置错了,汗。。昨天修改后确实可以飞了。感觉非常好。。就等着出去室外爽飞了。。。

网友:
学习中,准备年后入手个玩玩~

网友:
CC3D老板是卖桨的,每飞必炸。过俩月自己一算,炸的桨钱够买个Pixhawk了。没有自虐情节的,把这个破飞控扔了吧。我用这个飞控飞了两回,炸了八只桨,果断扔了飞控,回归Pixhawk咧。

楼主:
更新了首飞视频

网友C:
穿越的时候从跑道上起飞,在草地上飞,撞树啃草问题不大,一般是桨叶坏,降落有感觉可以回跑道,视频眼镜里可以尽量低,然后松油门,减震海绵垫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的时候从跑道上起飞,在草地上飞,撞树啃草问题不大,一般是桨叶坏,降落有感觉可以回跑道,视频眼镜里 ...

谢谢!我还得慢慢体会一下。。fpv还没购置。。等买到了好好研究 :) 到时候还得求教各位呀。。

网友H:
楼主有固定翼基础飞好应该不难,,剪接配音不错

网友A:
比我第一次飞得好,我现在还清除的记得第一次飞的时候飞行模式默认是手动的,然后飞起来就不会控制了,直接撞到树上,电池都撞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固定翼基础飞好应该不难,,剪接配音不错

我忘了说了,我固定翼也飞的不好。。还是缺乏练习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第一次飞得好,我现在还清除的记得第一次飞的时候飞行模式默认是手动的,然后飞起来就不会控制了,直接 ...

那你还是比较惨烈。。我只是撞掉了脚。。螺丝弯了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