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问题。。。折腾好久了,大神求助!!!

楼主(2015-02-17):
前两天连接正常,昨晚连接就无法连接了,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Unknown Device,去问了问别人,可能是驱动不小心卸载了,重新安装MP又同时安装了驱动,还是无法识别,今天上午重置了之后还是无法识别,挺郁闷的,也比较急,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A:
无非几个原因 1、APM硬件故障 2、驱动问题 3、USB线 4、USB口故障 ,建议你先到设备管理看有没有黄色感叹号啥的,先删了再重新装下驱动,如果还不行,你就要好好检查一下上述几个硬件有没有问题了(建议使用电脑屁股后面的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几个原因 1、APM硬件故障 2、驱动问题 3、USB线 4、USB口故障 ,建议你先到设备管理看有没有黄色感叹号 ...

有可能是硬件故障吧,驱动我记得原来弄好了有个mega2560什么的,但是现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是Unknown Device.数据线换了几根都一样,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黄色感叹号。。。等着这两天玩呢,结果用不了了,飞控也没法解锁。。。

网友B:
估计是飞控坏了。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飞控坏了。哪家的?

雷迅家的,二月初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