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 低温下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2-17):
小弟潜水多年, 第一次发贴。 11年入魔,单飞了4年的 130X,摸爬滚打,技术很渣也没啥提高,只能勉强倒飞航线。  最近突然冲动入了台二手的450L,可惜卖家的螺丝上的太死了,回来一拆就滑了几个,小电锯一字起搞定。试飞了一下感觉尾巴震动很大,尾垂抖得厉害。 怒换500的尾支撑杆, 怒上了3颗飞跃传动轴轴承,瞬间安逸的400震动。 冬天很冷,但是手还是痒痒, 把K8换成了MB稳扎稳打,原厂舵机也很给力, 飞了100多个起落也没啥虚位,可是问题来了!周末零下28度, 飞了4电以后,第五电明显感觉动力不足。一开始怀疑是电池冻着了,降落以后拨弄了一下大桨发现阻力很大,换个方向拨感觉电机像被卡住了一样阻力很大。拿回家暖了一会就顺滑无比。 请问大家这是啥原因呢? 是不是润滑油冻住了?

网友A:
十字盘的问题~

网友B:
28度就不要飞了吧,冷啊

网友C:
零下28也飞,楼主热情太高了,佩服

网友D:
油脂部分凝了,冬天拉不开栓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度就不要飞了吧,冷啊

飞了一会就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下28也飞,楼主热情太高了,佩服

这两天都是大雪 好不容易来个晴天的 热不住想艹一下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脂部分凝了,冬天拉不开栓就是这个道理。

受教了, 影响还真是挺大的, 小鸡都比平时慢一倍

网友:
这么冷的天不动吗

网友:
内蒙北部零下40度一样飞的路过。。。冬天关键部位只能用亚拓的了。我一般飞7电进车里吹暖风半小时在飞。。。

网友:
热胀冷缩原理,各处间隙都太小了

网友:
不要在过于低温的环境下长时间飞行。低温对机械部件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也就是润滑变差,磨损会严重些,但是对电子设备的影响非常大!咱们这个都是比较便宜的民用产品,超过标注的极限温度以后,电路的电阻值和电容量都会发生改变,导致工作异常。前几个起落因为刚刚拿出来,设备温度还不是很低,加上工作状态下自身发热,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时间久了那点热量不足以抗衡环境低温,设备内部的温度会持续下降,逐渐越过极值,继续飞就比较危险了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手握金币,低头猛走。

网友:
来学习学习。不过冬天感觉飞起来怪怪的,说不上来。现象不经常存在,也没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