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忙看一下这台400mm轴距的四轴配置是否合理?期待意见建议!

楼主(2015-02-17):
机架:hobbyking dart400        310g
电机:朗宇X2212-1400kv        240g(4个)
电调:XRotor-20A-亚太版        56g(4个)
桨叶:GF碳尼龙8045桨        28g(4个)
飞控:NAZA lite + gps        68g
数传:穷人OSD N2版        15g
图像:索尼CCD700 28板 带壳    38g
图传:ImmersionRC 600mW        18g
天线:FatShark 蘑菇    14g
接收:RX1002接收机        10g
录像:mobius 808 v2        39g
电池:达普 3S 3300mah 25c    250g

起飞重量:约1100g

未来可能考虑的:
舵机:银燕ES08MD数字金属舵机    12g×2
云台:3D打印 mobius云台

网友:
配置比我高级,不懂

网友A:
这机架没有肋板,软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没有肋板,软得厉害

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 很软 但强度应该不是问题 估计震动会比较大 所以电机准备用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 很软 但强度应该不是问题 估计震动会比较大 所以电机准备用好的

这个看起来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 很软 但强度应该不是问题 估计震动会比较大 所以电机准备用好的

机架抗扭能力差跟震动大小不是一回事儿。抗扭能力差的机架软,暴力飞行很容易让飞控自激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抗扭能力差跟震动大小不是一回事儿。抗扭能力差的机架软,暴力飞行很容易让飞控自激抽掉。

我倒是不会太过暴力的飞行 爆飞用280那架或者直接飞电直了 这个主要就是飞高点巡航用 机臂还是挺坚固的机身软点也无所谓吧 你这个机架看着就坚固 但云台太丑了 对于这类机架挂云台我是最头疼的 无论是上面装挂架还是下面装脚架都不好看 嘿嘿 个人看法而已啦

楼主:
还是求配置吧 我刚刚开始玩四轴 纯小白一个
起飞重量在1100-1400g左右 求最佳方案 追求巡航时间和稳定性

网友:
不好,这个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