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强迫症的人 没事 折腾云台X-CAM -A10

楼主(2015-02-17):
A10 的 控制盒 有很长的线 一开始 放在 机身上 每次拆卸,插拔一堆线,结果 插头都快断了。

插头上线热熔胶 加固下,防止断了/

A10 的 盒子 出来的 JST 线 很 不爽,于是 想按照 标准图传的 JR 三线制 来改,可以直接插到 OSD 上。

锉刀 开个小口子,换上 JR 线

原来的 3.5 插头就放弃了。

把 盒子 装到  云台上板 上面, 固定好

这样下次 每次拆云台 只要拔掉  JR 的 三线  和  控制 PWM 的 三线  , 两组 JR 很 容易插拔

至于 尾巴上那一坨线  以后肯定要剪掉,这么长,草。
装好后的 样子

两根管子一插 ,挂上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YAW 轴电机 旷动有点大,拆了看不出 什么来。。。。

建议 以后厂家 可以 把 A10 的盒子 装到  云台板上去。以厂家的能力,电滑环出来的线都直接做进盒子里,那是没问题的,

而到飞机的链接  出线 都放在 盒子后面, 用 JR 插座。 包含 4组 ,1:USB  ;2: sbus;   3:pwm;   4: -+V

网友A:
大哥。你装山寨狗。怎么配平的???还要时不时所有的山狗都能直接用他的视屏传转换线?

网友:
盒子外置是为拉云台整体的美观(这是X-CAM的本意),如果要集成在一起还是还是可以的

网友B:
你这个会歪脖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装山寨狗。怎么配平的???还要时不时所有的山狗都能直接用他的视屏传转换线?

就这样放平的啊,  电机上有2个螺丝 可以调节 位置的,调整到左右 水平重心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会歪脖子吗?

用了 10几次了吧,就遇见过一次 上电不水平, 歪脖子, 从新上电 就好了。 再也没见过这个问题。

很多事情 就是看 RP 的,我人品有问题, 果冻一直困扰我、

网友C:
我的两个X-CAM -A10果冻都很厉害。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两个X-CAM -A10果冻都很厉害。有办法解决吗?

你确定不是   飞机问题,是云台问题????

那我倒是也要换云台试试了。。。 狗台 还有什么啊,蜻蜓? 飞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不是   飞机问题,是云台问题????

不是飞机的问题。换上狗思云台就一切OK。关键是狗思云台不能算真正的3轴呀,只能算个2轴半。不能两人飞。原先换XCAM的云台也是想两个人飞才换的,但视频结果不理想,基本属于不能用的状态,玩玩还行。

楼主:
好吧,我手里也有  X-CAM A10  晕死了,果冻啊,我还一直以为  机架,电机  桨。。。。 晕。。。。。。 看来要换 云台啊。。。

网友:
我30帧下拍也有果冻,但用1080P 60帧拍就没有果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