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怠速有2个电机不转,求解。

楼主(2015-02-17):
把四轴升级为六轴,用的APM2.8飞控、朗宇X2212电机、好盈30APRO电调,新装了固件3.2.1,做了油门校准、电调校准,但就是解锁怠速时有2 个电机不转,加油后才转,做了2次电调校准了都一样,求大师们指点迷津。

楼主:
重刷过2 次了。

网友:
手动看看。。。gps有时轻微油门,有的电机就不转。因为你机架不平衡

网友:
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返厂回来的澄星就这样,解决不了

网友A:
是不是固件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固件的程序有问题

不懂了啦。
(要5个字)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刷了四轴固件?很有可能

网友B:
问问老模友

楼主:
清零了APM,重新加载3.2.1固件,做了各种校准之后,解锁时没有怠速,查看参数是70没错,加油后有一个电机明显启动落后且转速一直慢于其他电机,而且不是固定在一个电机,有时是1号慢有时是5号慢,作了多次电调校准都有这个现象,请问是什么问题?会是固件的问题吗?

网友C:
地面不平,或者飞控安装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不平,或者飞控安装不平

不存在,一直有这问题

楼主:
飞控输出不平衡的原因。已摸索调平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