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为难的飞控安装位置

楼主(2015-02-17):
井字形状的机架,中间只有挂载杆,照道理应该安装到中间位置,把飞控装挂载杆上面会不会因为挂载杆有减震而自激呢?如果退后安装到出线的位置,会不会造成其它不稳定的状态呢?左右为难,纠结啊。

网友A:
飞控需要减震啊,不减震才容易自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需要减震啊,不减震才容易自激吧

你说的是开源飞控,没在一个频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开源飞控,没在一个频道。

DJI的飞控内部自带减震,我用的NAZ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开源飞控,没在一个频道。

再 做个 “X” 链接 井字 的里边。

网友:
飞控装正中间非常正确

网友:
挂线怎么样?

网友:
除非自制一个不靠谱的挂载杆,一般的不会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需要减震啊,不减震才容易自激吧

商品飞控不需要减震么?

网友:
这个问题都为难的话干嘛还要折腾,直接买成品机架了

网友:
在中间放块碳板,  应该不用减震的,,零 度飞控  不能飞暴力呢,  DJI的可以飞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