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手1/35豹2A6静改动

楼主(2015-02-17):
以前一直潜水学习,这次放假终于得闲,收了些常用工具,试着改了第一辆1/35遥控坦克,主要是积累经验,模型做得还比较粗糙,手机拍的照片及视频,仅供交流参考,请各位大大们手下留情!

1、基本设备、材料:
模型素体:小号手1/35豹2A6,威骏配套活动履带
电子设备:华科尔D7E遥控,山寨DSM2接收,微型双向电调,辉盛9G舵机,N20减速电机(长轴),7.4V锂电,0.5mm钢丝、电线、齿轮、螺丝等若干

2、静改动,常规拼装过程就省略了,看图说话
(1)悬挂,用牙用0.5mm细钢丝改扭杆

(2)动力,用N20减速电机,豹2后面空间比较宽敞,直接固定在车体上了,利用多余的模型流道加固,考虑到主要在家里小范围玩,选择的6V300转,配合7.4V锂电速度不是太快,豹2的驱动轮轴比较深,所以选择了长轴的,自己截短了尺寸刚好

整体布局

(3)履带,用的威骏活动履带,细节确实做得很好,只是拼装比较考验耐性,号手原配驱动轮厚度稍微差了点,用AB胶处理加厚后正好和威骏的履带咬合

(4)炮塔旋转,网上淘的130T大齿轮,直径大约70,用在炮塔上正好,用辉盛的舵机改了无限旋转,其实很简单,拆开用502胶粘死电位器,把输出齿轮的轴扩孔(原来是D字形的),切掉限位卡

炮管俯仰就比较简单了,直接用一个标准舵机与炮管根部通过钢丝联动,做的时候忘了拍照片,已经封进炮塔了,无法展示了!

整车按北约迷彩随便喷的,还没做表面处理,先总装试车,大家将就看下效果吧

最后发一段桌面上拍的悬挂效果视频

http://www.tudou.com/v/M7wOkmWab9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刚才又拍了一段炮塔旋转的视频

http://www.tudou.com/v/cJkp46dfjF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沙发是我的.看这很好啊.

网友A:
确实非常不错   楼主总造价大概多少

网友B:
制作过程太不详细啦!楼主多上点过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非常不错   楼主总造价大概多少

不算遥控器、油漆等大概300多点吧
号手豹2A6是80,威骏的履带44,钢丝一卷也就几块钱,山寨接收机20,小车用10A双向有刷电调30*2=60,辉盛9G舵机12*2=24,7.4V1200MAH电池35,N20电机25*2=50(长轴的不多见,价格比较贵,普通轴的便宜多了),全部来自某宝,很多都是精打细算通过不同卖家包邮组合采购的,快递费基本都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过程太不详细啦!楼主多上点过程图!

实在不好意思,放假还得招呼伢,基本都是晚上熬夜做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就没来得及拍照片,做完了觉得效果还可以,发个帖子给大家参考,所以只把几个重要的地方发出来了,其它地方虽然没拍照,不过只要动手能力稍微强点的,应该都好解决。
这里补充一点,1/35的坦克选用0.5mm钢丝确实非常合适,组装的时候,可以设置前、后2个路轮扭杆弹性量在70-80度左右(稍硬),中间三个50-60度左右(稍软),这样整车既有足够的支撑,也能保持过坎时的平稳,当然,根据不同的车型及设备搭配需要进行一些微调,第一遍组装时心里没有数,随便调的角度,结果太软,整车装好后基本趴了一半,后来又全部拆了重新调,我是采用流道塑料粘接固定的,所以稍微麻烦点,但这样不破坏车底外观,其实完全可以在底盘上直接打孔上螺丝,这样固定、调整就方便多了!

顺便说一句,号手的豹2A6做工确实不好,路轮基本都不同心,花了好多精力去打磨,现在勉强能够比较顺畅的运行,基本不掉履带了,但是倒车转向效果还是不太理想,感觉阻力比较大,其它还有好多地方组合间隙比较大,想改造的建议还是选田宫的,或者等年后看MENG的,那些估计都要好得多,尤其是MENG的,活动路轮、悬挂应该能省很多事,履带也是易组装的,我做这辆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和摸索一些工具配合度的,后面有时间再慢慢搞!

网友C:
为毛不是老黑微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毛不是老黑微型电调?

我也想要他的啊,价格差不多还省事,可是联系他的店先说没空做,后来又调整货架,联系旺旺也没回复,再后来就没没有后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要他的啊,价格差不多还省事,可是联系他的店先说没空做,后来又调整货架,联系旺旺也没回复,再后 ...

电话轰炸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遥控器、油漆等大概300多点吧
号手豹2A6是80,威骏的履带44,钢丝一卷也就几块钱,山寨接收机20,小 ...

真心很不错啊~~~~真挺好的!!!

网友:
1/35 改车确实很累的,尤其要调整。

网友D:
一直没搞懂,N20和驱动轮是怎么连接的,N20的驱动轴好像是3mm宽吧,驱动轮的那个孔要是大于3mm的话怎么办?我的田宫的豹2就一直没敢开工,求教一下可以吗?

网友:
田宫豹2驱动轮的孔径大概是4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搞懂,N20和驱动轮是怎么连接的,N20的驱动轴好像是3mm宽吧,驱动轮的那个孔要是大于3mm的话怎么办? ...

号手的驱动轮算上胶套,内径基本上是3MM,我是用AB胶强化了的(本来驱动轮配合威骏的履带也稍微窄了点),因为N20是D型轴,所以刚好可以定位,不打滑,要是4mm内径的话,建议上套管之类的东西(比如热缩管)先定位到3mm左右孔径,再用AB胶或者机米螺丝固定,一定尽量让驱动轮保持同轴,这样能减少掉履带的几率!

网友:
豹2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号手的驱动轮算上胶套,内径基本上是3MM,我是用AB胶强化了的(本来驱动轮配合威骏的履带也稍微窄了点) ...

原来是这样,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