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奇葩s500

楼主(2015-02-17):
如图

750KV电机,30A电调,1045浆,3s 4200mah电池,加两个大小开关,大开关供电源,小开关供解锁飞控, 等待试 ...

750KV电机,30A电调,1045浆,3s 4200mah电池,加两个大小开关,大开关供电源,小开关供解锁飞控, 等待试 ...

网友:
用"大开关供电源"不是好办法,大电流的开关不好找,还是直接插电池保险,少个环节少个事!

网友A:
没明白,为何要安装大小开关?

网友:
直接插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为何要安装大小开关?

大开关基于安全考量,小开关是给飞控解锁用,也是安全考量

网友:
多此一举
自作聪明
反而造成隐患

网友:
开关通过大电流可能会融化或断开

网友B:
这种电机的轴,会让你很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的轴,会让你很头痛,

当初的确買錯了,就凑合用吧

网友C:
借个宝地,咨询问题啊!我是新手,为啥发不了贴,我的S550六轴,在3米高左右炸机,脚架断了,螺旋桨断一个,其他似乎没问题,可现在一起飞就往一边倒,拿手拿着起飞,明显感觉飞机就是往一边倒,是咋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个宝地,咨询问题啊!我是新手,为啥发不了贴,我的S550六轴,在3米高左右炸机,脚架断了,螺旋桨断一个 ...

断桨换了没?

网友:
当然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的轴,会让你很头痛,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意思????

很愿意弯

网友D:
是电机质量问题吗?

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电机质量问题吗?

还是什么????

轴,几米容易滑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几米容易滑丝

没明白,说的通俗点.....

楼主:
这电机轴容易弯曲?你应该没剪轴吧?

我的电机轴全都给剪短

我的电机轴全都给剪短

子 dan头浆夹完全座入,这样电机轴就没那么容易弯曲了

子 dan头浆夹完全座入,这样电机轴就没那么容易弯曲了

如果不剪轴的话,就如图中的这个情况,由于轴太长,子 dan头奖夹不能完全座入以致电机轴外露,那问题就如你所 ...

如果不剪轴的话,就如图中的这个情况,由于轴太长,子 dan头奖夹不能完全座入以致电机轴外露,那问题就如你所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个宝地,咨询问题啊!我是新手,为啥发不了贴,我的S550六轴,在3米高左右炸机,脚架断了,螺旋桨断一个 ...

重新校准下水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