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V2装机 遇到几个问题。麻烦懂的指导一下

楼主(2015-02-17):
配置:
    遥控:华科尔D10
    电机:2814 KV760
    电调:老版中特威蜘蛛40A
问题描述:
    1:启动油门1# 3#电机先转  然后是2#和4# 不起一起启动的。(已做过油门校准)
          1# 3#电机大概油门在8%左右的时候启动    2# 4#电机油门大概在12%的时候启动
          电机启动后 目测转速时差不多的  倾斜飞机电机都会发生明显的转速变化。
          感觉是正常。
          这种情况能否正常起飞?还是我需要更换电调?
    2 : 油门校准用我的遥控不能校准到中位 副翼偏左一点 滑块呈红色。是否需要按遥控器的微调到滑块在中间变绿色为止?

网友:
四个电调用Y线全部链接到接收机同步校准试下。

网友:
正常。机子不平或飞机不平。推杆过30%看看是不是都能高速运转,而且如果转速方向正确,倾斜机体补偿正确就可以试飞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后来发现是因为起落架高低高度不平整,飞控不是处在水平状态,后来调整后,就基本上转速一致了

网友B:
小准不要上螺旋桨    用4线同步器来 同时校  另外S4V2 没有油门校准功能 不过可以**给飞控上电达到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后来发现是因为起落架高低高度不平整,飞控不是处在水平状态,后来调整后,就基本上 ...

我的好像飞机是平的 手机上可以看到飞机的姿态

网友C:
明显是飞机不平或者是飞控没装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陀螺可能需要归零一下。只要油门要25%然后摆弄一下飞机若果电机转数调整正确那就没问题了。还有,遥控的微调最好不要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飞机不平或者是飞控没装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陀螺可能需要归零一下。只要油门要25%然后摆弄一下飞机 ...

飞机在手机调参软件姿态是水平的 油门25%以上感觉都是正确的 择日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准不要上螺旋桨    用4线同步器来 同时校  另外S4V2 没有油门校准功能 不过可以**给飞控上电达到此功能

今天把四个电调并联到一起做了油门校准 电机基本同时启动了 还有飞控遥控器校准 是否需要有按动遥控的微调 使滑块到中间呈现绿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四个电调并联到一起做了油门校准 电机基本同时启动了 还有飞控遥控器校准 是否需要有按动遥控的微 ...

校准遥控器中位。问一下这是什么机架?是x650吗?

楼主:
遥控器中位校准好几次了 还是有点偏差  机架是xa650

网友:
零度的电机转速和飞控安装的水平有很大关系, 总体问题不大,起飞后飞控会自己调整,通道滑块只要是绿色就没事。

网友:
d10刷固件怎么设置56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