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CP100s+dsm2卫星接收 有谁试过能用不?

楼主(2015-02-17):
想买HCP100s,不知道dsm2卫星接收能用不?

网友A:
我试了,不能用,只能用dsmx的卫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不能用,只能用dsmx的卫星

那如果用DSMX的卫星,DSM2的控,比如DSX9,是否可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用DSMX的卫星,DSM2的控,比如DSX9,是否可以呢?

可以的。dsmx向下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dsmx向下兼容

我只知道用DSM2的控是可以和DSMX的卫星对频,工作在DSM2的模式,但是不确定是否可以用这样的模式去操作HCP100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用DSMX的卫星,DSM2的控,比如DSX9,是否可以呢?

dx9不支持dsmx的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dx9不支持dsmx的卫星

虽然我没试过,但是很多资料上都说DSX9可以和DSMX的卫星对频,工作在DSM2模式。反之亦可,用DX9也可以和DSM2的卫星对频,同样工作在DSM2模式。。这个就是大家所说的DSMX向下兼容。

网友:
dx9 卫星可以飞

网友:
哪麼用dsmx接收,與dsm2的控,可否用來玩這機?

网友(2015-04-01):
有人说卫星加ar8000不能给100s对拼

网友(2015-10-24):
能用 我用的是40块包邮的 AR6210 卫星 用K8对频 用在100s上可以飞 但是会闪断闪联 试过dsmx 11ms 22ms都不行 最后换成了 DSM2对频飞机就正常了。但是飞机在快速的推拉升降或者快速的左右摆动副翼的时候飞机会抖 不知道什么问题 正在研究排除。我认为这跟卫星无关。我的100s是最新款的 尾电机已出厂时就拧好了螺丝,主板卫星借口靠后的那种。

网友D:
我给你我测试结果。
sperktrum  dx9 配 ar8000 +  dsm2卫星
devo 7e  配 ar8000+ dsm2卫星

dx9 配对的话,控是用dsmx的协议的。
devo7e配对的话,控用dsm2的协议 才行。
对频好了以后 插上100s就可以控制啦。。。

不过。。。。。。bad news   dx9 的swash 不支持100s的结构。。。。。然后我看了180cfx 发现,,,地平线的直接的swashplate跟100s是刚好差了180度!!!!!
然后我就用devo7e。。。。我去。。。。。devo7e是完全没有问题。。。。。。本来还想着用dx9控hcp100s的。。。。。结果还是要用devo7e。。。。这个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我测试结果。
sperktrum  dx9 配 ar8000 +  dsm2卫星
devo 7e  配 ar8000+ dsm2卫星

hcp100s的斜盘混控在主板里面,控不需要混控,各自独立通道输出即可,所以不存在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有死区,用d7e吧,刷控再加24L01高频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我测试结果。
sperktrum  dx9 配 ar8000 +  dsm2卫星
devo 7e  配 ar8000+ dsm2卫星

dx9控制100s是没有问题的,dsm2微信和dsmx微信都可以用
问题是那个要命的尾舵死区问题在dx9上无解。
不可能为了这个厂家的问题再去买一台d7e。这是厂家自己给自己下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x9控制100s是没有问题的,dsm2微信和dsmx微信都可以用
问题是那个要命的尾舵死区问题在dx9上无解。
不 ...

有没有调混控的资料参考参考。。。。我昨晚试了一晚的换来换去的舵机都不行。。。。。换了个d7e就好了。。。。
非常沮丧。。。。

网友:
找到了。。。。。晚上回去测试一下。。。。搞了半天。。进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