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蓝岱北极星炸机,请教飞过此机的朋友,重心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5-02-17):
  装好机后,按官方的说明书调好重心,水面滑行正常,拉N多升降舵飞机离开水面,但是稍微松了一下升降舵马上就一头插到水里翻了,损失不大,一个舵机泡水烧了。

  感觉是重心不对,但我是按官方的重心调的
  用的3S2200电池,位置如图

知道的朋友说一下,重心应该在哪呢? 在此谢谢了

网友A:
电池放到最后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到最后就OK

那说明书说的重心点就完全不对了,真是害死人了

网友:
重心不对

网友:
头重,电池往后移

网友:
电池没固定住,最好下面也贴上公母贴。

网友:
我朋友的蓝黛北极星用2200电池,差一指头到最前面,你的低头问题把水平尾舵调整的稍微上扬就可以了

网友:
不能太教条主义

网友:
飞高了再调整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推力线的问题吧。厂家有没有给参考?

网友:
此机不如腾飞模型的北极星好飞,很木的

网友:
这类推力线和主翼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的水机都会产生分力作用,具体的就是向前向下的推力作用,需要调整推力线以减轻这种作用,使螺旋桨低头并找到合适的角度,飞机就容易离水和飞行了,否则就算勉强离水,在空中急加速都会猛推机头向下,很不好飞。

网友:
我觉得最好玩的水机是屹立的EPO TL2000

网友:
这飞机非常好飞,也非常好玩。习惯就好了。
凡亊,不能太教条主义

网友(2015-03-30):
这飞机很好飞啊。2200mha电池离前面空一指的距离。LZ电机用的是原装的?我用原装电机拉不动。换的2814

网友:
我的电池放在前面2厘米的地方,副翼向右10

网友B(2015-06-08):
你的电机有安装角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有安装角没?

电机安装角是出厂固定好的。

楼主:
此机几个月前已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