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用HC05能不能跟iphone5连

楼主(2015-02-17):
我看了之前的蓝牙调参数教程,都是用的06好像,手机也是android 的 我用iphone5在APP里面发现也有multiwii gui 的应用,蓝牙买的是HC05 ,蓝牙用FTDI连接到电脑上之后蓝灯快闪,但是用手机现在怎么也搜索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新手一枚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用电脑通过蓝牙适配器连接PIX,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连
表示关注

网友B:
换用蓝牙4.0模块...貌似hc05和06之类的都不能直接跟iphone连接....
我自己用06...根本搜索不到,但是买了个4.0的可以连接了,就是apm版的那个地面站貌似没反应,模块就扔一边了

网友C:
HC05是蓝牙2.0,iPhone5是蓝牙4.0.。。。肯定不能连接的,蓝牙模块换成蓝牙4.0的,距离可以到几十米远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试一试!

网友D:
上面的说的都不对,这个和通讯的波特率有关系,蓝牙版本是从上到下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