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车內遥控穿越机

楼主(2015-02-17):
在车里遥控穿越机怕遥控信号和
图传
信号被屏蔽,达不到理想效果,但又在视频中看见过在车里玩穿越的视频,想了解如何架设天线?

网友A:
架433切糕或2.4G功放增加遥控距离,图传也在外架起来,带自动跟踪更好!

网友B:
有跟踪云台最方便,把控的2.4g平板和图传的天线都放到车外的跟踪云台上.没有跟踪云台就用带吸盘的全向天线,吸到车顶,线引到车内.夏天天气太热就这样飞的

楼主:
我试过线加长了信号衰减严重!

楼主:
我看老外是把5.8g接收机和天线用杆撑出车外,再av信号引入车内屏

网友C:
5楼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