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promini se 飞控主板和导航板i应该是烧了吧

楼主(2015-02-17):
今早,四点起来鬼使神差给飞机上电,准备检验一下昨晚刷过gps导航板的搜星情况,因为上了桨,所以觉得不用机载电池,变想当然的拿起一块3s电池,用上面的那个什么sj插头,对好正负极还犹豫了一下插到了电条信号线那排D12口,瞬间一股青烟,不知从哪冒出,我速度拔下,看到mwc主板绿色电源灯亮着,gps模块蓝色电源灯亮,gps导航板没有灯亮(以前有红色灯闪烁),然后在开控解锁变没了反应,以前解锁后主板上的蓝色状态灯会闪,12v加在5v口上,我晕死啊,目前上电后主板和导航板目测没有烧黑痕迹,主板有绿色灯长亮,导航板没任何显示,gps模块蓝色灯长亮,用usb烧录uplode时出错,显示为通讯口错误,我在此发帖请教各位模友,这导航板和主板是否一起烧掉了,也提示大家操作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网友:
先上照片吧

网友A:
我因为电源模块损坏,5V输出变12V,飞控板烧毁,飞控板的现象跟楼主一样。

楼主:
目前状态就是主板绿色电源灯上电后常亮,但无法用软件刷程序,通信口报错,电调和电机能完成自检,如果换个新板上去能通过烧录可以判定主板烧掉了吧。唉,糊涂啊我,自责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因为电源模块损坏,5V输出变12V,飞控板烧毁,飞控板的现象跟楼主一样。

那现在怎么样了,换板了吗,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现在怎么样了,换板了吗,还是?

换板

楼主:
我今天换得板,一切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