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主板急救求援

楼主(2015-02-17):
922主板  上    SS14这个  模块是干嘛用的,,,,,我的摔掉了,但还能飞,,,不知道 这个   元件什么作用,会不会影响飞行,,好像是个 二极管

1. 是按这个图的方向   安装吗?有没人手里有机的给看看,焊接的方向,急救,谢谢

2. 如果不安上这个元件会有使用影响吗?????

网友:
装了一个小灯珠

楼主:
这是用的别人的图,,,,,请看重点

网友A:
既然是别人的图,就这么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别人的图,就这么焊。

正解

网友:
二极管,有白线表识的可能是负极

楼主:
问题是 这个东西  掉了,,我飞了飞    没 发现问题????
后面连接的分别是  升降和副翼  的  电源插头,,,求解啊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1A 40V

网友:
主电机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B:
续流二极管,保护主电机MOS管的,没有它,MOS管可能会秒烧。如果MOS管耐压够的话,也可顶住一阵子。

网友:
表示Mini cp的掉了,目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流二极管,保护主电机MOS管的,没有它,MOS管可能会秒烧。如果MOS管耐压够的话,也可顶住一阵子。

感谢高手,,,,还好,你这一说,感到问题严重,还是焊上后再飞吧

网友C:
哈哈,竟然拿我的图说事,没经我授权啊!
算了,不跟你计较了
那个二极管是吸收电机反电动势的,必须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竟然拿我的图说事,没经我授权啊!
算了,不跟你计较了
那个二极管是吸收电机反电动势 ...

已经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