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穿越机失控掉进湖里,提控回家,啥原因……

楼主(2015-02-17):
飞的也不远,顶多100米的距离失控,打舵推油都没有反应,侧着飞行了大概3到5秒钟,越飞越低,掉进旁边的湖里,搞不清什么原因,会是飞控的问题吗?之前一轮飞行出现过打方向舵反应迟缓的问题

网友:
悲剧哦。大过年的。

网友A:
一般失控大多是接收器或者电源接线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失控大多是接收器或者电源接线原因

视频里看着没有自稳,向右偏航慢慢下降,但是控制都没反应

网友B:
吸取教训,不要在水面上飞!

网友C:
附近有干扰源码?我曾经连续2次飞到一个位置就掉下来,还好飞的不高,怀疑是路口的什么电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取教训,不要在水面上飞!

从陆地上偏航三十多米飞到水上坠落……过程都是失控状态

网友:
真是买不到真东西了.....

网友D: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遥控的问题,你看看遥控监视屏,看看各个通道进度条和摇杆的比例.速度是不是一致的!!!

楼主:
一个小城市的学校

楼主:
我倒想,在水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近有干扰源码?我曾经连续2次飞到一个位置就掉下来,还好飞的不高,怀疑是路口的什么电器干扰。

有通讯发射塔,会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遥控的问题,你看看遥控监视屏,看看各个通道进度条和摇杆的比例.速度是不是一致的! ...

没问题的,装机的时候都看得很仔细,而且飞了很多次了

网友E:
首先表示慰问,其次,我的250因为空中断桨掉到湘江河里,看到楼主的故事后,心里觉得通畅了许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表示慰问,其次,我的250因为空中断桨掉到湘江河里,看到楼主的故事后,心里觉得通畅了许多

某丰的桨吧?CC3D跟这个牌子的桨是绝配,CC3D负责炸鸡,某丰一炸必断,然后。。。。。然后您就掏银子呗,玩CC3D没炸过鸡的举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某丰的桨吧?CC3D跟这个牌子的桨是绝配,CC3D负责炸鸡,某丰一炸必断,然后。。。。。然后您就掏银子呗, ...

不是乾丰的桨,乾丰的5030还从没射过,当时用的是比乾丰更便宜的5030,拿到手上就感觉比较脆,空中玩了几个跟斗,果断射桨了,从此再也不信比乾丰更便宜的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