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v2锁尾问题求解

楼主(2015-02-17):
我的机子是亚拓600,斜盘kst725,锁尾805,陀螺是ebarv2,上次飞回来后发现锁尾出现问题,不按尾桨变距正常,安上尾桨后变距异常,求大神解答,是怎么回事,换了一个kbar和另一个ebarv2还是不行,尾
舵机
依然正常运转,谁知道麻烦解答下

网友A:
安上变距异常,是指在转动中么? 我也是这陀螺仪,没遇到这种问题,试试把尾螺距拉杆拆了,看看顺滑不呢? 如果这个没问题,一般来说是尾舵机了。
因为你才换ebar,我觉得他能动,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是你尾部机械这块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