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用CC3D飞固定翼吧。地面站参数的意义。

楼主(2015-02-17):
   今天用CC3D飞好小子,感觉不错。带上电脑去飞场,边调边飞,以下是我尝试改变各个参数总结出来的,意在理清地面站设置软件的设置逻辑,以及参数的意义。因为固定翼俯仰很稳,所以只对ROLL参数进行了调试。举一个反三,俯仰偏航参数自然就明白了.完全是个人的感受,不对之处请指出,一起学习分享。参数的意义对于穿越机应该也是一样的。
         CC3D如何连接固定翼的舵机这里就不讲了。只给点提示,因为地面站软件已经很详细了,只要按照提示一步步来,先设置粗略的参数,整个设置完成后再细调。水平校准很重要,校准的姿态应该就是飞行的时候飞机的姿态,如果摇杆中立飞机上升或者下降,可以尝试改变升降舵拉杆的长度。

楼主:
自己沙发.图片不清楚咋办?

网友:
正准备用CC3D飞固定翼,学习了,

楼主:
再顶。舵机的正反向设置也很重要,CC3D自动修正飞机的姿态有关,是否设置正确请参考NX3EVO的设置中关于躲面修正的说明。

网友A:
没用飞控副翼都用Y线连接的,装了飞控不用Y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飞控副翼都用Y线连接的,装了飞控不用Y线?

照样可以用啊

网友:
顶    不错哦   现在还飞四轴呢,过段时间用CC3D来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飞控副翼都用Y线连接的,装了飞控不用Y线?

可以用Y线,也可以不用Y线,进行基础设置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个选项是关于用一个舵机控制副翼还是iliangge舵机控制副翼。

网友B:
我用cc3d飞过冲浪者   抗风很好 打开自稳可以笔直飞  很不错 唯一失误就是滑翔超时30秒飞控锁定了忘记设置这个 其他真的不错  就是太费电  舵机一刻不停地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cc3d飞过冲浪者   抗风很好 打开自稳可以笔直飞  很不错 唯一失误就是滑翔超时30秒飞控锁定了忘记设置 ...

请设置保持解锁状态,电调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设置保持解锁状态,电调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

是的这样就ok了 开始没在意这个

网友:
很好啊,正想用CC3D做固定翼,LZ有QQ吗?多交流,我QQ77092767,注明CC3D,谢谢

网友:
有视频看吧?

网友C:
我想问下解锁的时候,飞机是不是要按飞行姿态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解锁的时候,飞机是不是要按飞行姿态平放?

建议在设置固定翼的过程中飘过电调的设置,电调直接连接在接收机上。设置cc3d一直保持解锁状态。cc3d通电后保持的姿态是设置cc3d过程中level(水平校准)保持的姿态,与通电时cc3d怎么摆放无关。

网友:
楼主,可以加个QQ吗?正在学习CC3D用于固定翼,我QQ77092767,注明CC3d,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请问cc3d能装gps吗?可以自动返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