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小子老是飞不起来.....

楼主(2015-02-17):
前段时间还飞得好好的,很容易起飞,可能是炸了几次的缘故,现在飞不起来了,有个问题请教各位,电机的推力面和尾翼的角度关系应该是什么,是垂直90度角还是其他?我发现我的电机太仰头向上了,炸机多次后上热熔胶,电机有点抬头,是不是这个原因造乱起飞困难?谢谢

网友:
无图误解

网友A:
你电机角度变了,拉力线变了,当然飞不起来,恢复到原来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机角度变了,拉力线变了,当然飞不起来,恢复到原来出厂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真记不起装机时的电机位置了,好象是推力线是水平的,明天试试看

网友:
尽量不要改变角度

网友:
同意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2015-04-24):
引用 网友A:
你电机角度变了,拉力线变了,当然飞不起来,恢复到原来出厂设置。

表示不懂啥是推力线,怎么根据推力线装电机,求解答

网友:
估计是炸鸡后,电机座松动了,电机移位了,呵呵,我猜的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2015-07-14):
出厂设置估计是恢复不到了。
不过是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不懂啥是推力线,怎么根据推力线装电机,求解答

推力XIAN就是推力(矢量)的角度、位置和方向。

简单来说就是穿过电机轴心的那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