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天线,照论坛高手做的

楼主(2015-02-17):
效果好像比4叶草强那么点,没拉距测试

网友A:
这种天线应该是高定向的,如果天线仰角在控上是固定的话,一旦天线和机机的方向偏差超过一定值后,即使距离没超出,也会失控。

网友:
我也正好想做这种的,等楼主测试拉锯

网友:
这是什么想法呢????

网友B:
没做测试就不要随便说效果多好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天线应该是高定向的,如果天线仰角在控上是固定的话,一旦天线和机机的方向偏差超过一定值后,即使距离 ...

这是图传天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测试就不要随便说效果多好多好

我是在同情况下对比手中的4叶草天线,你这口气有点问题,我又没吹这天线有多好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图传天线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同情况下对比手中的4叶草天线,你这口气有点问题,我又没吹这天线有多好吧,兄弟

呵呵,别误会。我的意思是做一个拉距对比测试会更有说服力。顺便祝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