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攻略】恒龙 华克猛犬 M41A3 关于履带太松的简单改进

楼主(2015-02-17):
猛犬车长们 你们好!大家对猛犬的履带太松问题是不是也烦恼了很久?
其他坦克也许可以依靠截取履带关节后 调为比较短的履带去解决这个履带太松的问题
但猛犬坦克 偏偏悲催!截取一节后太紧了 不截取又太松了·
由于没有设计现在豹二A6那样的诱导轮调节器可以调节履带松紧
想要改出一个诱导轮调节器 又需要大动干戈 切车体底盘就不可避免
履带松紧关系到履带是不是会掉带的大问题
我以前的文章里有提到关于履带掉带的两个必要条件
就是履带太松 加上路轮传送履带时候没对准驱动轮
猛犬的结构紧凑 车体小 不好改造 所以履带太松一直没办法解决我就试着拉住诱导轮位置的履带 往车头前方拉
发现这履带被手拉紧后的旷量其实还达不到一节履带被截取后的旷量
大概就是诱导轮周长被加长后 等于是诱导轮变大后的旷量
心里就想试试 把诱导轮加大后 效果怎么样
我使用的方法比较简单 就是只要能把诱导轮周长垫高 变大就行了
我用的是大口径水管剪下来的外皮 然后胶水粘住 有条件的兄弟 最好用黑色材料
但我这个透明的其实看起来也还不怎么明显 呵呵~~实用就好
这个办法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非常的立竿见影!履带绝对不松 也不会太紧 不增加行驶阻力!

网友:
真有想法 F了

网友A:
这改法也不错,起码简单易行!我也看过老外直接改个诱导轮调节器(图下),动手能力强的模友不妨试一试。
M41A3坦克可调式调节器首次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改法也不错,起码简单易行!我也看过老外直接改个诱导轮调节器(图下),动手能力强的模友不妨试一试。
...

嘿嘿··我这种改法 还可以继续用通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我这种改法 还可以继续用通轴

不喜欢越野而只在平地玩的话,你那个改法也行,毕竟履带和诱导轮的阻力不大。
反之,如果常越野,耐操度与可行性就是一个考验了,重点在于阻力方面。
我们都知道履带车玩久了,履带一定会被撑长,必定会有许多毛病出现,这是非常困扰的问题。
所以在改装方面,一般我都会加以考虑改装的耐用度。老外这个改法可说一劳永逸,履带可松可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越野而只在平地玩的话,你那个改法也行,毕竟履带和诱导轮的阻力不大。
反之,如果常越野,耐操度 ...

没事 只不过我的改法只是个诱导轮的改造而已 以后换个诱导轮 还是要改成调节座的因为我懒 还有不爱动车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事 只不过我的改法只是个诱导轮的改造而已 以后换个诱导轮 还是要改成调节座的因为我懒 还有不爱动车体 ...

呵呵…只是让大家参考这方案,或许有模友做得比这个好也说不定。

网友:
以上两位的方法都不错,留着备用,谢谢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只是让大家参考这方案,或许有模友做得比这个好也说不定。

我感觉 我这样改 就等于把恒龙的精度提高了的感觉 做出它原本应该给玩家应有的精度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 我这样改 就等于把恒龙的精度提高了的感觉 做出它原本应该给玩家应有的精度 哈哈···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