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又可以偷练两颗电,绑上miniDV上视频】

楼主(2015-02-17):
翻出以前60块钱买的miniDV,横着绑在机架上,所以屏幕只能竖长比例看了。
飞行为了避免炸鸡减少损失,所以飞得比较保守,慢慢练。
加上摄像头、屏幕都不够清晰,图像也不太稳定,更加畏头畏尾的飞~~~
重新做的四棱天线居然不够第一次随便做的效果好,画面那个花的喵了个咪的,郁闷了..。
天线过后再细作调整。

网友:
这玩意的录像效果比我想象的好啊

网友:
不过楼主电池在下面硬挂吗?

网友A:
摄像头是哪款?怎么那么简单?接收机和飞控接口焊死了?你这也太不规范了

网友B:
飞穿越机用什么飞行模式?完全手动还是依靠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是哪款?怎么那么简单?接收机和飞控接口焊死了?你这也太不规范了

电池硬挂,魔术扎带拉紧。倒车摄像头拆掉外壳,5块钱一个,接收机一根sbus杜邦插头连到cc3d,没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穿越机用什么飞行模式?完全手动还是依靠GPS?

我用自稳模式飞,技术不行不敢手动模式飞,没有gps。
之前飞naza,习惯定高定点飞,技术越来越退步,玩了几次穿越,信心慢慢找回来了。

网友C:
球场内看不出天线效果吧?

网友D:
真棒,楼主可以报一下祥细的配置吗?

网友E:
楼主高度控制的很不错嘛,分享一下诀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场内看不出天线效果吧?

这个球场环境复杂干扰很大,之前没做四棱天线,使用其他天线都不能好好看屏幕飞,画面太花,所以都没能好好练习穿越,前几天做了天线,这不,可以看屏幕飞了,所以可以好好的练了。这样说来,这个天线还是不错的。。。

网友A:
电池是在下面吧,没有保护措施吗,落地不损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棒,楼主可以报一下祥细的配置吗?

遥控器T8FG
接收机TFR8SB(使用Sbus端口接飞控CC3D)
标称3S2700mAh旧电池(估计也就1800mAh)
DC-DC迷你降压模块(给接收机、飞控、摄像头供电5V)
飞控CC3D
电调好盈飞腾10A(舵机线拆掉,只焊信号线)
电机致盈2204KV2300
桨乾丰6045
倒车摄像头
图传发射TS5823
三叶草图传发射天线
5寸屏(DIY内置RX5808图传接受模块)
图传接收自制四棱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高度控制的很不错嘛,分享一下诀窍呗

遥控器上设置了油门曲线,另外CC3D的油门线由原来的90%调到80%,其他几个点相应调成线性,
解锁后切大小舵,俯仰和方向40% ,横滚60% 。这样可以温柔的飞。
最后的诀窍就是日积月累的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在下面吧,没有保护措施吗,落地不损伤吗?

如果擦地严重会有损伤,所以我都是飞得很小心。主要是懒了,固定机臂转轴的四颗螺丝可以换长的,做成四个脚垫高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