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首飞百分之五十电量时报警自动降落

楼主(2015-02-17):
新入手了一台大疆精灵2单机版,首飞测试时两格电量低电报警,自动降落。后按照客服提示进行了一次完全充放电,调参软件改联系模式为naza-m模式,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依次测试,依然两格电自动降落,电池数据显示满电容量为4333,此时电池的充放电次数为2,请问是电池原因吗?咨询了同玩航拍的模友说电池不正常,大疆客服放假了,想求助各位模友此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
不会发图怎么破

网友A:
截图不行就用qq的。要不等初四再问问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不行就用qq的。要不等初四再问问售后吧

具体是这样的

楼主:
还有电池参数

网友B:
电压3.7,电量40%对于锂电池来讲就是快没电了,如果我是设计者,我会设计为自动返航的。航模锂电你不要想到可以放到3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3.7,电量40%对于锂电池来讲就是快没电了,如果我是设计者,我会设计为自动返航的。航模锂电你不要想到 ...

也就是说这算是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算是正常吗?

正常。一块标5000容量的电池,其中你平时能用的就只有2500-3000,其他的都不可用。充电也是只能充进去2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一块标5000容量的电池,其中你平时能用的就只有2500-3000,其他的都不可用。充电也是只能充进去250 ...

但是我觉得新电池标5200只能充4300有点太少了

网友C:
起飞到报警飞了多长时间?如果有12~15分钟就算正常了。

网友D:
你遇到垃圾货了  我以前也遇到1个  已经退了,dji 质量越来越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到报警飞了多长时间?如果有12~15分钟就算正常了。

空机也就不到五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遇到垃圾货了  我以前也遇到1个  已经退了,dji 质量越来越差了

你那什么毛病呢?

网友:
你这还是好的,我有块电池,70%的电量时,电压就开始报警了,结果,飞机直接掉高度,后来挂在树上,模型找了第三天才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也就不到五分钟

那是有问题了。找客服问一下吧。

楼主:
充满之后又接调参看了一下,这样的电池难道是翻新的?

网友:
次品  你中枪了

楼主:
不知道大疆承不承认,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之后又接调参看了一下,这样的电池难道是翻新的?

你这个充满的情况肯定没对。正常情况下充满一颗电池,它的电芯电压应该在4.2V,你看你这个才4V。说明压根儿没充满。你看下是你充电器问题还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