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翼企鹅二飞并求教大家问题

楼主(2015-02-17):
这机子怎么老往右边倾斜,已经把电机座的左边给垫高了啊,桨用的9*6,是不是要换成9*4啊,顺便附带上G3视频的截图画面,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你把电机座右边垫高试试看有没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机座右边垫高试试看有没有惊喜

我试了就真有精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就真有精屎了

囧~我也好喜欢这飞机,能把狗直接放进座舱,不怕穿云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囧~我也好喜欢这飞机,能把狗直接放进座舱,不怕穿云进水了~

飞是挺好的,就是右倾的问题,烦啊,一收油就没有这种现象,我觉得是反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是挺好的,就是右倾的问题,烦啊,一收油就没有这种现象,我觉得是反扭

肯定是反扭啊,背推机的推力线可是个千古之谜~~~好久以前我发过一个帖子你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就真有精屎了

你是以为他在骗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反扭啊,背推机的推力线可是个千古之谜~~~好久以前我发过一个帖子你可以看下。

从后面看是左边的电机座被我抬高了,也就是往左推,不对?机子右倾还要再往右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后面看是左边的电机座被我抬高了,也就是往左推,不对?机子右倾还要再往右推?

推力点是在飞机重心的后面,你可以把重心想象成一个转轴,如果机头往右偏,那就把电机座右边垫高点试试,这样会施加给飞机一个向左的推力,类似企鹅和冲浪者这种电机在机翼上方的中单翼背推机,不但要调左右推力线,还得调上下呢,比较麻烦。按照你的操控喜好,调好之后的效果应该是这样的(动力充沛的情况下):第一种:给半油门,飞机可以在不拉升降舵的情况下平飞并缓慢涨高度,同样不拉升降舵,持续大油门抬头快速爬升但不会大抬头玩波浪失速。

第二种:给半油门,不拉升降舵,飞机平飞不涨高度,给大油门,飞机小低头掉高并且飞快提速。
远航穿云FPV大多用第一种。但是由于动力损失较大,这种布局的飞机玩FPV不如天行者1680之类的上单翼(电机在机翼正后方)舒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点是在飞机重心的后面,你可以把重心想象成一个转轴,如果机头往右偏,那就把电机座右边垫高点试试, ...

不是左右的问题,是向右倾斜啊,意思就是感觉有人用另外个遥控打了右副翼,我必须打左副翼才能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