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广角镜头的矫正方法

楼主(2015-02-17):
刚刚分享了一下自己做的山狗镜头配置文件,介绍一下怎么用。

用的是Photoshop,视频则可以用AE处理。

首先当然是打开Photoshop啦,这个就没必要再介绍了吧。

然后选择:文件-自动-镜头校正

在这个界面里选择源照片,可以放好多进去;默认的输出目录则是源文件目录下新建一个result文件夹,输出格式有jpg,psd等;镜头配置文件要去掉那个钩,然后浏览正确的配置文件;
后面的选项可以保持默认,勾选几何校正即可。点OK就可以啦。

我制作的山狗镜头配置文件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5052

关于如何制作镜头配置文件,下次有空再写~

楼主:
上两张矫正前后的对比图

楼主:
原创的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创的好不………………

好吧,我说错了,谢谢给我们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创的好不………………

人家是多谢你的分享,不是多谢你分享别人的方法

网友A:
怎么我用PS使用了一下,一点都没校正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用PS使用了一下,一点都没校正效果

是不是没有选对镜头配置文件

网友:
完全没变化

楼主:
你用的那个版本的PS?最后一个回复我一直看不到图,只有两个小圈圈在转,加载不出来

网友:
可以加一下QQ1209961700,指导一下吗,最近用狗拍点东西,但是那个变形好揪心

网友B(2015-06-22):
视频文件能够矫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文件能够矫正么?

可以用Pr或者prodad的defisher

网友C:
求助:怎么去除或修改照片上的日期时间???

求助:怎么去除或修改照片上的日期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Pr或者prodad的defisher

方法一样么?

楼主:
Pr没用过,但是也是用一样的镜头配置文件。mercalli的defisher需要自己做镜头配置文件,也很简单,傻瓜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助:怎么去除或修改照片上的日期时间???

只能photoshop了,如果用内容识别不行的话只能裁切,一般摄像设备都有设置可以设置是否要日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没用过,但是也是用一样的镜头配置文件。mercalli的defisher需要自己做镜头配置文件,也很简单,傻瓜化 ...

网上有这方面的教程么,能分享一下么,鱼眼看的真不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这方面的教程么,能分享一下么,鱼眼看的真不顺眼

贴吧又人发过defisher的教程,别的就不知道得了,你用的是什么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贴吧又人发过defisher的教程,别的就不知道得了,你用的是什么机器?

你是指电脑的配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电脑的配置么

摄像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设备

山狗

楼主:
可以换镜头的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镜头的哟~

我还是学习软件消除鱼眼把。。。改的话镜头太长了,还想以后用防水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