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一下午刷锅的效果--视频

楼主(2015-02-17):
看看比上午有没有进步啊,过完年一定入真机

网友A:
别太垂直了,不然掉高你真机开始的时候不敢飞的,就平飞,小圈涮

网友B:
建议先练习尾朝内和朝外的水平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太垂直了,不然掉高你真机开始的时候不敢飞的,就平飞,小圈涮

多谢指点
你说450机子配3s电机刷锅会掉高吗?我感觉飞平点应该不会,但看到有人说掉高专门换了6s电机练刷锅
到底是机子问题还是他手法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练习尾朝内和朝外的水平圆。

练过了  呵呵
感觉比刷锅还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你说450机子配3s电机刷锅会掉高吗?我感觉飞平点应该不会,但看到有人说掉高专门换了6s电机练 ...

450 3S已经比较暴力了。垂直涮,白天好像有高手叫这个动作飓风,我觉得练习不推荐,速度太快,转到一定角度,视角差了就有可能炸,动力如果真不行就平点,练控制和手法撒,我现在练涮锅是为了自旋圆周航线,也就用到两个姿态。立着我飞不熟,也控不到半径,角度小了,好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 3S已经比较暴力了。垂直涮,白天好像有高手叫这个动作飓风,我觉得练习不推荐,速度太快,转到一定角 ...

自旋圆周航线和刷锅没关系吧,我的视频里后面也自旋了一下,只是旋的比较慢罢了,我加多几个自旋周期就是自旋航线了。我感觉这个简单的,我的方法是航线里面加自旋,然后慢慢增加自旋周期次数。就是本来一圈航线自旋4次,熟了就加到8次,这样依次递增。

如果先自旋起来再控制走航线的话那会感觉非常的难,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旋圆周航线和刷锅没关系吧,我的视频里后面也自旋了一下,只是旋的比较慢罢了,我加多几个自旋周期就是 ...

恩,我说这个是因为把自旋圆周分成四项。逆时针旋转,和顺时针又有点区别,中间就要用到涮锅。

网友C:
这........................
你去试试.. 先对尾  圆周试试, 就是( 尾巴一直朝着你的方向圆周,然后这个动作掌握了高度和倾斜度,方向再转45度) 相当于 机头 一直朝着3点钟方向或者是10点钟方向圆周。  练完 之后 再转45度练圆周,这时候机身就是对侧了。
如果你在模拟器1小时内 45 度 圆不了周(也就是说高度和 倾斜度偏差很大),这说明 还有偶尔错舵的迹象, 还得继续回去练360° 悬停。
360°悬停  相当于 自旋1周 就是360°嘛。 你吧方向一直打着。平均 10-15秒 转完这360°  能在半米范围 内一直自旋 (我所说的半米相当于2个模拟器的飞机长度范围内)
如果你在1小时内无法 自旋圆周10-15秒 1圈,这说明了你 8面悬停不合格。 还得回去练8面 悬停(我所说的8面悬停 实际就是比4面悬停 多4个角度,给自己增加了点难度。机头分别在(12点钟方向悬停住)(1点半方向)( 3点方向)(4点半方向)(6点方向)(7点半方向)(9点方向)(10点半方向)这些。
其实这8个方向都算少的了, 我自己练都是12个方向练,才开始的时候每个点 都练到稳定再稳定为止。就是怕你觉得太辛苦了。承受不了。  这4面悬停讲究的 很多的,其次是稳,重要的是高低度,也就是你现在刷锅为什么一高一低,不能基本稳定在一个高度了。这8面悬停在半米高度合格之后, 需要再高半米练这个8面悬停。 太复杂了, 简单的看这刷锅其实就是转圈圈,但这个圈圈要怎么才转的好看 就是我说的这些了。 自娱自乐的话,你只要不炸机,随便你刷锅刷什么样无所谓,如果走职业道路或者需要当下赞林子让模友仰慕你,这些都要练吧。
我练正飞圆周 倒退 航线 和 头刷锅 尾刷锅,花了大概4天时间吧, 我所谓的4天时间 指的是24小时X4=96小时左右吧 应该是这么多,非常辛苦。可能你会更快 或许更慢,但是要看自己悬停基本功到什么级别了和自己用没用心。
(对了 这个刷锅是3D高难度动作,需要开3D的 建议你慎重考虑,执意要练,你6S配置就用78油门开关吧  3S 用个85油门开关,反正我是这样设置的了)
熬了通宵,(已经40个小时没睡觉了,,真的哈)说的有点多了  没别的意思,希望你成为高手,有机会我们一起飞 一起 探讨,有多的经验多分享。
你看下这张图,刷锅已经是高手级别的了。你确定刷锅之前的红图案字动作基本都稳定会了,你再考虑要不要继续练这个刷锅吧。

网友:
新手现在练习模拟器对尾悬停呢。诶……的什么时候到你这程度啊

楼主:
谢谢朋友的经验分享,很好很专业看来你是真的用心了,很是佩服
看来你是个较真的人,做事高要求要做就做最好。从这点看你成为高手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希望自己能坚持下来不要退魔啊,能和你一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
你去试试.. 先对尾  圆周试试, 就是( 尾巴一直朝着你的方向圆周,然后这个 ...

谢谢朋友的经验分享,很好很专业看来你是真的用心了,很是佩服
看来你是个较真的人,做事高要求要做就做最好。从这点看你成为高手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希望自己能坚持下来不要退魔啊,能和你一同进步

楼主:
上将来学习啊!愧不敢当,本人真机都还没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