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bbyking上那个Y3 有哪位朋友用CC3D飞起来了吗?

楼主(2015-02-17):
我是用CC3D装的这架机,起飞总是往右边倾倒,导致2号(右边)桨触地炸桨,想看看哪位用CC3D装过Y3的朋友可以分享指点一下。
简单描述下我的设置细节
CC3D输出端:1、2、3号电机分别插CC3D的1、2、3号针脚,舵机插4号针脚
----输入端:与250机一样正常插
CC3D选3轴模式
1号和3号逆时针旋转且装正桨
2号电机顺时针旋转且装R桨
旋转机身,舵机向反方向运动
遥控器上面的方向往左打,舵机倒向右边,反之亦然。

p.s. 起飞并没有打方向及横滚,只是推油门,轻推及果断重推都是炸右桨

网友A:
先拿在手里测摇杆反应对了再飞啊

网友B:
上电后机子不要动,有个自捡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在手里测摇杆反应对了再飞啊

你的也是cc3d吗?解锁前你的舵机可以随遥控器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后机子不要动,有个自捡的过程

大约等多久?或者出现什么信号可以开飞?为什么我的四轴250上电就可以直接起飞,你说的自检跟3轴和4轴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cc3d吗?解锁前你的舵机可以随遥控器控制么?

我设置AlwaysArmed,用控上的熄火开关控制。不过我的不是Y架,没有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AlwaysArmed,用控上的熄火开关控制。不过我的不是Y架,没有舵机。

其实我也上手试过,只是这机架小,而且尾舵机太灵敏,试的时候差点被割腕,不上桨又测不出个所以然,所以还是老实放地上测了,总感觉问题还是处在装配或设置上

网友A:
检查副翼反应么?右倾如果尾舵没动那就是左右两个马达不能平衡吧。

网友C:
逆时针正桨什么意思?你记得是向下吹风就行了

想问问:这架子耐炸吗?

网友D:
用naze 32 飞的,没问题

网友E:
正考虑入呢。求测评

网友:
也打算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副翼反应么?右倾如果尾舵没动那就是左右两个马达不能平衡吧。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似乎1号比2号电机力量大一些,但是已经做了电机校准,且在CC3D里也做了电机启动校准,请教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校准电机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逆时针正桨什么意思?你记得是向下吹风就行了

想问问:这架子耐炸吗?

顺时针旋转的电机装正桨,风肯定是往下的,目前测试中,离地最多20cm 就炸桨了,所以还不知道整个机体是否耐炸,不过感觉还是挺厚实的,虽然肯能比不过3K碳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naze 32 飞的,没问题

手里正好闲置一个cc3d,难道真的要换naze么,不知道naze32调参麻烦么?naze32你用的是6还是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考虑入呢。求测评

我想 调好了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正好闲置一个cc3d,难道真的要换naze么,不知道naze32调参麻烦么?naze32你用的是6还是10?

不算麻烦,好设置,但是pid还是要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里正好闲置一个cc3d,难道真的要换naze么,不知道naze32调参麻烦么?naze32你用的是6还是10?

另外,你用的什么电装? hk的东西各种没货,我是用的2206+7038
6045桨脱销了

楼主:
我用了3个2206 +6045 我在想 难道尾舵不能用同样的电机 难道问题在这里有飞控应该也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用的什么电装? hk的东西各种没货,我是用的2206+7038
6045桨脱销了

香港仓1月好像降价打过折,估计生意太好,很多东西都脱销了。不知道中国仓什么时候可以像香港仓一样东西那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香港仓1月好像降价打过折,估计生意太好,很多东西都脱销了。不知道中国仓什么时候可以像香港仓一样东西 ...

上周分区打折啊。。。
上周我知道的大曲都打折了,但是感觉东西没有上上周国际仓的打折的多。
我上周入手了一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周分区打折啊。。。
上周我知道的大曲都打折了,但是感觉东西没有上上周国际仓的打折的多。
我上周入手 ...

你在哪个区买的?电池不是不能运么?还是你不在中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个区买的?电池不是不能运么?还是你不在中国?

不在中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似乎1号比2号电机力量大一些,但是已经做了电机校准,且在CC3D里也做了电机启动校准 ...

1号2号力量不同可能是设置不对,飞控测到左边沉了,跟校准无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号2号力量不同可能是设置不对,飞控测到左边沉了,跟校准无关吧。

是有可能 请教一下 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可能 请教一下 如何设置呢?

没有Y机架,只是说说我的看法,按照CC3D要求设应该能行,你的线序和安放方向没错吧?

网友F:
只想问一下楼主,这个机架耐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想问一下楼主,这个机架耐炸吗?

待会儿我炸炸看 没坏的话就告诉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待会儿我炸炸看 没坏的话就告诉你

摸上去感觉怎么样?跟碳纤比强度如何?别刻意去炸。。。那天不幸炸鸡,记得来留个言,呵呵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 调好了应该是不错的

三轴跟四轴相比有哪些优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摸上去感觉怎么样?跟碳纤比强度如何?别刻意去炸。。。那天不幸炸鸡,记得来留个言,呵呵哈哈哈

摸上去很硬 强度肯定不及碳 价格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轴跟四轴相比有哪些优劣?

省成本

网友G:
我就用CC3D的飞空飞了FT的三轴,从新校准一下飞空让尾适量电机座偏一点,慢慢调试,挺稳的三轴,过年回家了,年后回去搞

网友H:
淘宝没看到这个机架啊!想要……

网友:
应该要设置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淘宝没看到这个机架啊!想要……

有 的 搜 hobbyking y3 折叠

楼主:
已经搞定了 飞控有问题 换了一块就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没看到这个机架啊!想要……

淘宝上价格比较黑 直接hobbyking买啊 或者等二手 年前好多人买了 过完年一定有人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用CC3D的飞空飞了FT的三轴,从新校准一下飞空让尾适量电机座偏一点,慢慢调试,挺稳的三轴,过年回家了 ...

谢谢兄弟指教

网友I:
有否試於mix level/roll/pitch/yaw 全設為50

网友J:
楼主,你的机子未解锁的时候能否通过打方向控制舵机?
我也是cc3d飞Y3,刚组好,未解锁也能控制舵机,这个比较烦
而且舵机很敏感,解锁加点油门,尾舵机抖动很厉害,离地10CM,2秒钟左右
抖动太厉害了不敢飞
求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机子未解锁的时候能否通过打方向控制舵机?
我也是cc3d飞Y3,刚组好,未解锁也能控制舵机,这个 ...

cc3d确实是未解锁状态就可以控制舵机,抖的原因应该还是在舵机的归中问题上,我原先的问题是cc3d坏了,扔了 换了块新的,最后就成功起飞,且高度等都正常,不过舵机还是会抖,之后还没时间调试舵机,待我得闲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否試於mix level/roll/pitch/yaw 全設為50

请教再哪个页面设置?

网友K(2015-04-29):
引用 网友I:
有否試於mix level/roll/pitch/yaw 全設為50

请问楼主解决舵机抖动的问题了么?

网友:
补偿反了吧

网友:
我们2架都是CC3D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解决舵机抖动的问题了么?

尾舵靜止時應該剛好在正中,抖动是因為要平衡,如果飛機不平衡尾舵也會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再哪个页面设置?

在這里

网友:
我的机子跟你的是一样的,我能正常飞。

方向好像都没问题 ,

建议:
1,水平校准用下水平尺,左右,前后都尽量水平。
2,舵机中位有没有调好,飞机上电,自检后,舵机有一点点往右偏。
3,舵机行程,中值是1500,最低调到1300,最高调到1700,我是这么调就够用了。
4,其他就按向导一步一步往下走,最后机型选择选G开头那个。
5,强推选巡航。

网友L:
CC3D是不是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CC3D是不是好用吗?

個人感覺KK較好

网友:
关注~~~~~~最近也买了个架子,还没装。。。。。。。

网友M:
师兄你好~~~~~我说的比较夸张叫炸鸡。在草地,试飞的,没有损失。我好几种办法都尝试了,还是不行,找不到原因。

我说下我的步骤,舵机接在接收机上,通电自动回中。然后装上尾巴舵机齿轮。然后进入CC3D刷了固件,选择Y3机型,之后一步步设置向导设置好了,全部默认设置。

飞机拿手里解锁起飞。然后飞机尾巴就在那边不停左右摇摆,导致不能正常起飞,更别想悬停了。这是为什么呢?设置过好多次,水平校正啊,什么电机转向都没问题。

为什么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我也是这款Y3架子,配CC3D,能教我下吗?QQ多少我家您。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师兄你好~~~~~我说的比较夸张叫炸鸡。在草地,试飞的,没有损失。我好几种办法都尝试了,还是不行,找不 ...

你看一下你的尾巴电机转的方向  如果是按说明书配的 CC3D里就必须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看一下你的尾巴电机转的方向  如果是按说明书配的 CC3D里就必须反向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