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灵2户外温度高的话,电机烫的厉害

楼主(2015-02-17):
昨日到达海口,年前后基本不飞,把剩的2块满电楼上飞行放电, 一个起落下来, 电机发烫
这节奏, 我怕是夏天熬不过去了,  老版精灵还没这感觉,    新精灵2双11才开始推出, 都是天比较冷的时候了,   等待夏天到来,  不知能不能度过了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吧, 我在重庆,夏天三十几度的天气,飞了很多次,没什么问题,飞了下来电机都有比较高的温度。只不过建议别几块电池连着飞,飞一块电池休息几分钟再起飞,没问题。

网友:
我连飞七块也是温热啊! 老版精灵2

网友B:
不会吧是电机有问题吧,我的新版2一个点击就是发烫,换了个新的就好了。我的测试方法:在地面全速开机五分钟后看看电机烫不烫。

网友:
这是电池自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吧, 我在重庆,夏天三十几度的天气,飞了很多次,没什么问题,飞了下来电机都有比较高的温度 ...

温度高轴承油什么的损耗快,  我去年夏天已经飞废了一个2214电机,  幸好及时发现,没在空中犯事, 老版2212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是电机有问题吧,我的新版2一个点击就是发烫,换了个新的就好了。我的测试方法:在地面全速开机五分 ...

我四个电机都一样烫,不可能都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