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pix 大疆v2如何选择?

楼主(2015-02-17):
如题。现在纠结了。现在用s4v3。固件貌似有问题。官方迟迟不更新。年后想买飞控。apm pix 或者再买个商品控。大疆v2  听说v2飞丢。炸机不少。大家帮着出点主意。准备上daya550机架。现在用450
谢谢各位了。给大家拜年了。祝模友新一年里不炸机。不飞丢。多赚钱。忘了说了。雷家的金属外壳pix到底如何?

网友A:
PIX 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 你值得拥有

买哪款呢?雷家金属外壳?

网友B:
你靠这个航拍赚钱?一天多少钱

网友:
雷家的还不错,就是贵……推荐哪吒,稳得不一般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还是推荐NAZA  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靠这个航拍赚钱?一天多少钱

不赚钱就是玩

网友:
NAZA  V2  多人用,稳定

网友C:
还是用大疆吧,pix到手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很难处理,最关键的是连接线特别多,特乱套,我前一段时间换了个pix后来果断出了,apm还可以,简洁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大疆吧,pix到手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很难处理,最关键的是连接线特别多,特乱套,我前一段时间换了个pix ...

收到了。谢谢了。

网友D:
如果打算坚持走开源路线的,买PIX一步到位,NAZA v2还不如零度s4v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打算坚持走开源路线的,买PIX一步到位,NAZA v2还不如零度s4v3吧?

真的吗?我就怕pix弄不明白。闹心。给自己找不痛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我就怕pix弄不明白。闹心。给自己找不痛快。

玩开源的产品必须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pix和apm在玩法和教程上算比较全面的。建议先去找找泡泡老师的APM教程看一次,看完以后如果觉得还行的话就玩,否则还是继续零度算了,还省一笔钱。另外,pix和apm的地面站是可以通用的,所以设置基本上一样,只是硬件接口有一点点差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开源的产品必须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pix和apm在玩法和教程上算比较全面的。建议先去找找泡泡老 ...

我看教程了。pix  apm都看了。还是可以。毕竟可以自动调参。我得考虑考虑

网友:
之前买了CC3D ,飞起来不错呢,就是bug 多,会炸鸡。后来apm2.8来了,直接抗妖风,怪风,静风稳的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