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配置中的问题处理!老鸟指正批评啊!

楼主(2015-02-18):
                  关于cc3d新手配置op过程中遇到的题
          新手学习,老鸟指正补充,如有不正正地方确方请及时指出,以免误导
1.op软件安装后,与飞控板连接后,提示硬件无法驱动
,不能正常运行!
解决办法:第一检查usb线,排除赵质量不过关的,两遍是否
了解牢固,本人就试了5根线。第二台式机连接后端usb口,
笔记本请把外接usb设备拔掉,包括鼠标,把电源管理关掉。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比较老得本子,一使用电源管理usb输出
比较不稳定!经验所得,技术控就别较真了!第三经过前两项
检查还是不能解决驱动问题请这样做。关闭op软件,打开设备管理器
给cc3d上电,插入usb连接电脑!会提示新硬件向导,自动安装!
自动安装不了请手动安装。安装后,飞控不要断电,打开op软件
看下方的连接显示,不出意外的应该了连接上了!
2.刷新固件过程中,第一步固件写入后,但到第二步就无法继续了
解决:注意第一步刷写固件断开板子电源,断开usb,下载固件,按
提示连接usb,提示刷写成功,继续进行下一步!但到下一步时,op
软件下方的连接提示,提示没有连接到飞控!导致无法进行下一步
怎么办?第一步我们已经把固件写进板子了!从第二步开始是配置
和校准!那好我是这样操作的,关闭op软件,飞控上电,插入usb打开op
看软件下方连接提示,是否已经连接到板子没有,以连接的话我们继续按照
升级固件的顺序操作!注意这次我们就不要做固件写入了,因为上面
我们已经把固件写入板子了,直接下一步就好了!是不是到第二步的
操作了,不出意外的话第二步不能继续进行的问题就解决了!剩下的就按照
提示一步一步做就ok了!到了最后一步保存的时候,如果保存不上,恭喜你
换板子吧!以上出现的问题不一定所有人都能遇到,只针对我个人遇到的
解决办法!只供参考!

网友A:
控上的通道和调參上的通道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的通道和调參上的通道不一致怎么办

你控的设置不对,通道输出有问题,重新设置控的模式(日本手,美国美国手),飞控校准遥控器时也要对应的日本手还是美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