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镜头电源与图传电源 ?

楼主(2015-02-18):
如题 ~
电源从哪来 ?
直接连接
电池
?
通过12V稳压 ?
还是 ?

网友A:
摄像头一般12V 图传发射带12v输出可以用图传发射供电!也可以焊接分电板上供电~!

网友B:
直接并线连电池

网友C:
如果摄像头是5V的可以插在接收机空的接口上。

网友D:
直接接动力电池

网友E:
电调直接接出来

网友F:
直接干主供电上,焊接

楼主:
再问CCD摄像头电源是接图传还是接电池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