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航拍物体距离

楼主(2015-02-18):
视屏2分35秒由于看图传距离判断不够准确怕撞上伞就退缩了一下 请问有什么方法判断拍摄物体的距离吗?  如果有个雷达测距图传能看到拍摄物体和飞行器的距离就好了!
http://www.tudou.com/v/_dlPaUQK6D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你要玩玩穿越机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把倒车雷达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A:
LZ这是在哪里啊,这样的飞场太令人羡慕了

网友B:
LZ自己事先试好啊。

具体方法可以参考瞄准镜里的简易测距方法。可以用OSD在图传上固定一段距离,比如用那个水平仪就可以。然后事先算好,约5m宽的物体在图传上跟水平仪看起来一样宽的话,那距离是多少多少,记下来就行了。

文字可能说的不明白,你看下下面这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
双目视觉……

网友C:
这样的飞场太令人羡慕了

网友:
看感觉吧

网友:
一个字,多飞多拍多练

网友:
不嘬不死,玩航模就老实玩吧,别干无人机的工作。。。。

网友:
两个人,一个负责看飞机位置,一个看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自己事先试好啊。

具体方法可以参考瞄准镜里的简易测距方法。可以用OSD在图传上固定一段距离,比如用 ...

完全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是在哪里啊,这样的飞场太令人羡慕了

广西北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飞场太令人羡慕了

可以来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