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是坛子里面第几台AutoQuad

楼主(2015-02-18):
几经周折终于在年前拿到了,AutoQuad M4飞控。等过完年再装机飞起来看看性能。
特性:
支持从ladybird级别到16轴大飞机的控制。
MPU6000/HMC5983/MS5611传感器。
M8Q GPS/GLONASS定位模块。
CAN总线和SD卡数据纪录。
不过我最看好的还是下面这两个:
Quatos自适应控制器,不同于传统PID控制器,Quatos采用非线性姿态控制的方式提高了稳定性和对扰动的抵抗能力。
罗盘只用于起飞的时候获得初始航向信息,起飞后通过陀螺仪积分来更新航向信息,并通过GPS修正,这样罗盘干扰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板子怎么长成这样!

网友:
多少入的?哪里能买到?求解。

网友A:
打开传说中的自适应算法模块看看效果,求试验结果。。。
我估计这个功能是dji在fpga里实现了的。

网友B:
那几根辫子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想知道陀螺仪积分用gps修正的方法靠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根辫子是干什么用的?

装空心杯电机做小四轴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传说中的自适应算法模块看看效果,求试验结果。。。
我估计这个功能是dji在fpga里实现了的。

大疆也有这个?AQ升级的授权费用999美元一个呢,那WKM和A2岂不是太便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陀螺仪积分用gps修正的方法靠不靠谱

感觉多轴短时间飞行还是靠谱的,不过需要好的减震/滤波器,GPS精度也要高。等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传说中的自适应算法模块看看效果,求试验结果。。。
我估计这个功能是dji在fpga里实现了的。

虽然AQ的固件开源,但是Quatos库不开源,所以最多只能下载个固件放到IDA里面看看,源码拿不到的,和飞控一起来的还有Quatos的授权码,和F405的序列号关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疆也有这个?AQ升级的授权费用999美元一个呢,那WKM和A2岂不是太便宜啦?

我估计adi很早就做了个fpga方案的ahrs,altera的片子的,然后卖了,自适应可能是神经网络的,fpga也能做,所以pwm输出由can走到mpu去推电调的。只所以dji无法克服干扰,就是因为自己无法攻克ahrs和compass的heading disagreement问题,因为ahrs没有融合compass。
如果你测试autoquad代码好用的话,我可以抄版和dump firmware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AQ的固件开源,但是Quatos库不开源,所以最多只能下载个固件放到IDA里面看看,源码拿不到的,和飞控 ...

这个我很早之前有了解,本来说年中去德国买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空心杯电机做小四轴玩的。

好想法!

网友D:
陀螺积分和gps惯导来解析姿态么?悬停时候似乎会有漂移。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adi很早就做了个fpga方案的ahrs,altera的片子的,然后卖了,自适应可能是神经网络的,fpga也能做 ...

用不着抄板的,直接看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积分和gps惯导来解析姿态么?悬停时候似乎会有漂移。试过。

对的,这个方法的前提就是多轴不会起飞后就一直悬停,在一定速度飞行的时候GPS航向信息会很准确,可以用来修正陀螺仪的误差。

网友:
似乎很不错啊

网友:
表示看不懂,学习

网友:
新年好!
罗盘抗干扰的想法不错,期待下效果~~

网友:
真诚求大牛详述一下AutoQuad和APM(或者PX4)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