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e 1: 图传延时情况测试

楼主(2015-02-18):
记得买第一架 VISION 2 的时候,图传分辨率低、有延迟,对数字图传不太信任,感觉实用性不高。所以后来又买了精灵2,配了5.8G图传,响应速度没的说,只是图像质量不怎么样,很难分辨细节,超视距航拍的时候只能靠感觉。

再后来大疆出了高清数字图传lightbridge,价格挺吓人,看测试大家也说延迟比较严重,也基本不在考虑范围。

而 Inspire 1 把集成度和各方面性能全面提高,非常吸引人,经过几次试飞发现图传的延时基本可以接受了。

不过还是想精确测试一下延时到底有多少?

测试方法是在手机上跑一个秒表软件,然后用 Inspire 的镜头对着秒表,再看图传显示的时间和原秒表差多少。
如下图:

拍了一段视频,然后一帧一帧看图像,计算两边时间差,取样十几个计算平均值,
最后结果是:时差 268 毫秒

试飞时发现,当距离远无线信号比较弱的时候,图传的帧率降低,但图传延时不变。

截几幅取样图给大家参考:

网友:
200+毫秒很大了啊,这都能接受,那前面的会是什么状况啊。

网友:
才0.2秒啊,简直就是质的飞跃,越来越想入手了怎么办

网友:
你拉距后 肯定更大 的。、

网友:
1/4秒多一些,一般的拍摄应该够了,再少一些就好了。听说不同移动设备有可能不一样?多找几台试试?或者大家晒晒?

网友:
这么测试没用,还得看现场环境。

网友A:
无实际意义的测试。。。。

楼主:
200多毫秒的延时对数字高清图传来讲已经很好了。
以前有一个索尼的微型摄像机,延时就很很短,用手机遥控拍摄的时候响应足够快。
给精灵2配的Gopro Hero3+, 延时很严重,用手机监控发现延时大约在1-2秒之间,用起来很不爽。不知Hero4 有没有改善。

无线数字图传需要一定的传输带宽,距离远信号弱的时候,带宽下降,直接影响视频传输的帧率,也就是图像有跳动,理论上延时不变,
帧率低的时候,如果要做精细控制的特技航拍是基本不行了,而航线基本固定的航拍则完全没问题。

如果带宽降低影响到了图像质量,出现破图或者马赛克的时候,就没有实用性了。

我飞得比较远的时候(超过2公里),图传信号只有一格的时候,图像有跳动但没破图。

网友B:
268ms,那么FPS不是只有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实际意义的测试。。。。

至少证明他是有延迟的

楼主:
数字图传延迟肯定有,知道延迟多少,方便航拍时注意控制要有足够的提前量。

延迟跟 FPS 没关系,就像你在网上看电视直播,延迟的更多,但 FPS 没问题,一样很流畅。

网友:
如果每秒12米的飞行速度, 那么当你看见离墙还有4米的时候,其实飞机已经撞墙了, 这延时能忍受吗? 你说?  要命啊, lb图传根本就是鸡肋, 普通video图传粗糙点, 但无延时, 才能可靠FPV

楼主:
事实上,如果视距内飞行,不论什么图传都是靠肉眼看更可靠。

视距外飞的话,我的经验是,根本不敢离目标那么近,更不敢在离得那么近的情况下还飞那么快

我们可以做的是了解不同图传的特点,合理利用优点,避开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8ms,那么FPS不是只有4了。。

您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多毫秒的延时对数字高清图传来讲已经很好了。
以前有一个索尼的微型摄像机,延时就很很短,用手机遥控 ...

hero4是实时传输的

楼主:
这么说 HERO4 的 WI-FI 有很大进步了。

网友:
楼主辛苦!
我的lb延时接近1秒!

网友:
远50米,高度升到300多米就不行了。虚得很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平板?

网友C:
如果是iOS设备,设置里面似乎有个启用硬件解码选项,那个会更快一些lz可以试试看

楼主:
我的平板是 SONY Z3 Tablet Compact。
安卓版图传里面没参数可选,应该是默认用了硬件解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