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ono 的建造规则

楼主(2015-02-18):
要做一条mono 参赛,谁能给一份mono 的建造规则

网友:
不知电的油的。

楼主:
有关于尺寸的mono1建造规则吗?祝各位新年快乐

楼主:
回复2楼的,是要电的

楼主:
主要是希望自己能够从头开始设计一条mono 这样会对动力艇了解更多

网友:
的确也是,先玩电,后玩油。

楼主:
不知道您有关于长度和宽度的规则吗

网友:
MONO1的要求很简单:
半浸桨单体艇;
整重(含电池)大于1000克;
电池重量小于280克,如用锂电池电压要求3s或2s';
必须安装安全开关和号码牌;
船底要求三分一以上不是纠维原色。

楼主:
谢谢,那mono 1船长和船宽?

网友A:
没有规定,但会因动力的发展船体有增长的趋势,目前的大概在58到67公分之间,船底有断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规定,但会因动力的发展船体有增长的趋势,目前的大概在58到67公分之间,船底有断阶。

回楼上,mono1也可以到67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规定,但会因动力的发展船体有增长的趋势,目前的大概在58到67公分之间,船底有断阶。

或者能再推荐下动力吗

网友:
某宝有专为MONO1设计的电机电调电池卖,可选性不多,普通用3s电池,B28一B29电机,80一150A之间电调。

楼主:
新手在问一下,像风洞这样的船也可以合法参加比赛?比如锦标赛,怎么没看到有人用?

网友:
可以参加的。

楼主:
恩,那像mono 1只能参加mono 1比赛,还是123都可以参加

网友A:
MONO2用2块MONO1的电池,国内无比赛,只有MONO1。

楼主:
噢,原来如此,以前仅仅是改遥控船,能让35厘米小船有刷跑30就很不错了(充当mini mono )去科技节比赛

网友B:
最关键一点比赛时间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一点比赛时间6分钟
这个知道

网友B:
在限电池的情况下,所有设计都是围绕6分钟

楼主:
楼上是否能举个例子,比如

网友B:
电机大小。KV。船长。船宽。船重。安装。

楼主:
您有关于mono1的图纸吗

网友B:
mono1没图纸

网友B:
不建议你把时间用到自己做壳

楼主:
是没有标准图纸还是mono1级别没有?

楼主:
难道该练航线

网友B:
中国mono1世界一流水平,有很多船型你可以用

网友C:
去Naviga網站下載M Section Rules看下就清楚。

楼主:
比如有哪些相对 廉价 的船壳?

楼主:
一个允许断阶,一个是想o 艇的,那应该?

网友B:
你不是要比赛吗

网友B:
那你最好先了解一下国内mono1的水平,也好实施你的计划

网友B:
估计你不愿意被圈圈秒杀

楼主:
那是当然

楼主:
现在已经在弄船了,突然发现了个问题,船翻后通过水箱扶正,但船壳加工好后是要再做个隔层还是直接将水流船舱里

网友:
隔水倉是合摸后再做隔水板的
!自己做船,可能花你不少錢啊!
现在有不少船形,可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允许断阶,一个是想o 艇的,那应该?

OFFSHORE是一項賽事名程,不是船體定義,允許參與OFFSHORE級賽事的船體包括DEEP V及CATAMARAN。下圖兩條均是O級船。
圖片來源:NAVIGA Competition Rules FSR V-H-O 2012

MONO是一種船體定義,同時是一項賽事項目名稱,在NAVIGA的規則下,MONO船可以有階或沒階。
下圖三條船均屬MONO,圖中有很細小的文字解釋各設計的特性。MONO DEEP V轉向穩定性較高,STEPPED DEEP V航速較高。圖片來源:競速電船手冊

美國船會MONO禁止有階。圖片來源:IMPBA規章2006

美國O級船允許有階。資料來源:NAVIGA, IMPBA, NAMBA規章

网友:
船体只要符合规则,尺寸是没有限制的
电装主流的有蝎子,腾翔,ETTI可以选择

楼主:
船宽没有限制吗?

楼主:
或者,不知道43楼的'三点强'有没有相关船型的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不知道43楼的'三点强'有没有相关船型的图纸?

如果有图纸,楼主会做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不知道43楼的'三点强'有没有相关船型的图纸?

mono1,船图纸,我冇啊!你问下其它高手!

楼主:
做船,会啊 以前做过玻璃钢的

楼主:
那就请三点强朋友发些图纸,谢谢

网友:
mono1,船图纸,我冇啊!你问下其它高手!

网友:
把冇当成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NO2用2块MONO1的电池,国内无比赛,只有MONO1。

就是需要这样有耐心的老师指导。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ONO2用2块MONO1的电池,国内无比赛,只有MONO1。

请教一个问题。我想装一条ECO,船壳550*195MM ,想请教ECO是硬轴还是软轴?轴的长度和位置以及出轴角度有什么要求?ECO的电机KV值好像比MONO高很多,大概要多少KV比较合适?螺旋桨大概用多大?
请赐教,谢谢!

网友:
硬轴还是软轴都可以,ECO的电机KV值低,3S常用3000左右

楼主:
好盈海王28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我想装一条ECO,船壳550*195MM ,想请教ECO是硬轴还是软轴?轴的长度和位置以及出轴角度有 ...

主流船都在580-630之间,玩玩无所谓,比赛的话慎重,eco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