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暴力动作扫大齿盘问题

楼主(2015-02-18):
大家好    我现在练习的飞机是飞越的450    以前练习的时候3D油门曲线最高80    没出现过问题   现在技术有所进步   于是把油门曲线设置成95一条直线    动作确实犀利  暴力很多  不过做一些动作时在天上扫了3次大齿盘了   好比全油门负螺距把飞机往下压    快到地面时正螺距改出这类螺距变化很大的动作      80油门时没问题    现在95油门齿轮就受不了了   大齿盘也不是连续扫很多齿   只是隔一段一个齿一个齿的扫       不知道是齿轮质量问题还是飞机调试的问题  电机齿和大齿盘的间隙正好一张A4纸的厚度     我买的是7块钱3个的大齿盘   是不是便宜无好货?   我的飞机配置   飞越450    朗宇2218  3900KV电机    3S   2200   35C电池    KST315斜盘   515锁尾  正负11度的集体螺距  8度的循环螺距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   谢谢了

网友:
换亚拓黑色大齿就好了。水平好了就少用山寨件了。

网友:
牛逼听说空中扫对转齿的没听说空中扫大齿的。你转速多少可以暴到扫大齿?

网友:
炸鸡回来刚坐到电脑面前看到此贴,
大齿没扫过,10分前刚扫了前伞齿,空中自选,熄火降落救机成功。
间隙没问题,电机齿轮是不是用的时间太长,磨损了

网友:
我以前飞450,炸了差不多100次,只有10几次扫大齿,一直用副厂件,3D油门100,95,100,螺距+-11°,所以跟大齿的质量关系应该不大,不知道现在的质量跟以前(08,09年)是不是一样,但不妨先换电机钢齿,仍然还扫再换原装大齿,间隙的话适量比A4纸厚度再缩小,大齿盘全周能稍微晃动即可。

网友A:
还想到一个:
转动大齿,检查大齿间隙在每个位置是不是都均匀,如果不均匀,就是大齿盘精度问题了,换一家的试试

网友:
齿轮间隙太大有可能暴力瞬间扫齿,斜齿或者人字齿稍微好些

网友:
换斜齿吧~ 换了后只要间隙和油门螺距曲线合理就不会扫的

网友:
齿轮间隙的问题吧?

网友:
齿轮质量差加手法太毁机

网友:
我也感觉是你的电机齿磨损或间隙有问题。

网友:
上斜齿。接触面比较持续。齿轮间隙再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想到一个:
转动大齿,检查大齿间隙在每个位置是不是都均匀,如果不均匀,就是大齿盘精度问题了,换一家 ...

感谢您的分析   正如您所说   齿盘确实有点不同心   刚才看了看   间隙最小和最大的地方要差0.5毫米左右     换了这种便宜齿轮后没注意这里    终于找到原因了  谢谢您啊

楼主:
感谢LS各位热心模友的分析    感谢感谢   找到原因了    是齿盘质量不好   有点不同心   造成一半间隙正好   一半间隙很大   到间隙大的这边就比较容易扫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分析   正如您所说   齿盘确实有点不同心   刚才看了看   间隙最小和最大的地方要差0.5毫米左右  ...

不客气,有问题一起分析,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LS各位热心模友的分析    感谢感谢   找到原因了    是齿盘质量不好   有点不同心   造成一半间隙正好  ...

你买的是飞越的齿轮吗?

网友:
年30 465空中扫了前对转齿 机械性金鱼尾狂抖
当时还有五块电没飞完  降低油门曲线 坚持飞完余下电池才回去的

网友:
挺暴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