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受机身振动的影响

楼主(2015-02-18):
之前是 螺丝直接锁机身上的,犹豫电机炸过,上油时机身会有震动,造成加速计 数据不正常。然后用3m胶固定naze32,加速计就正常了。
有人碰到过此类问题吗
naze32哪里可以设置震动过滤吗

网友:
参数发来啊

楼主:
r p y 都是 默认pid

网友A(2015-04-10):
试试看 set acc_lpf_factor=100 ?
呃因为还不能arm,还没尝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 set acc_lpf_factor=100 ?
呃因为还不能arm,还没尝试效果。。

我后来用 3M 胶 固定飞控 , 没有震动 影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 set acc_lpf_factor=100 ?
呃因为还不能arm,还没尝试效果。。

这个参数在那里该呀   能不能上个图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在那里该呀   能不能上个图说明一下  谢谢

CLI里直接输入,然后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