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自己做电池并联?

楼主(2015-02-18):
如题;两块不同品牌的1300毫安锂电 可以做并联吗 ???  一块25C和一块20C1300毫安电池(其中一块还有些胀气),可以做并联吗  上图教教我吧谢谢!

可行的话,怎么并联,我把两块电池的红黑线 连在一起行吗?这样是串联还是并联啊

胀气挺厉害的,结果,吧黑色包皮弄掉好,就摸不到膨胀了(只是皮有点松)。

胀气挺厉害的,结果,吧黑色包皮弄掉好,就摸不到膨胀了(只是皮有点松)。

这块电池容量的标示有问题(不一致)。

这块电池容量的标示有问题(不一致)。

楼主:
按照格式电池旗舰店 卖的并联线  自己做一个行吗?

我自己没有把握,有没有最简单最安全的办法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格式电池旗舰店 卖的并联线  自己做一个行吗?

我自己没有把握,有没有最简单最安全的办法

可以的 并联电压不变 容量增大 没问题的 放心连 记住连对啊 正接正 负接负

网友A:
怀孕电池最好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孕电池最好别用了……

但是,它不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孕电池最好别用了……

为什么,我把外皮名下来,就感到不膨胀了 而是皮变得松了???

网友:
没问题,联吧

网友B:
会不会放电,没有的话可以并联,而且每次必须电压一致时候并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放电,没有的话可以并联,而且每次必须电压一致时候并联用

恩,那充电的时候 是不是得分开冲?
怎么并联,我把两块电池的红黑线 连在一起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那充电的时候 是不是得分开冲?
怎么并联,我把两块电池的红黑线 连在一起行吗?

充电时候一定要分开充,切记切记,我有一次就是没拔掉并联接头,把A6烧了,插上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时候一定要分开充,切记切记,我有一次就是没拔掉并联接头,把A6烧了,插上就烧

您看我这样把黑线和红线并联在一起,应该是并联 而非串联吧,这样弄正确么

这是正确的并联线。

这是正确的并联线。

我弄得是正确的吧?

我弄得是正确的吧?

两块电池厚度不一样

两块电池厚度不一样

楼主:
您好!  还得请教您,请问您有何风险;风险大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我这样把黑线和红线并联在一起,应该是并联 而非串联吧,这样弄正确么

是的,首先,两个电压要都一样的,而且电池不要有自放电,并联时候要用转接头并联,不要直接焊死,充电时候必须分开,切记,至少A6不能并联后充,飞机的最大放电电流不要超过那个小放电电池电流的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首先,两个电压要都一样的,而且电池不要有自放电,并联时候要用转接头并联,不要直接焊死,充电时 ...

您好!羊年大吉!万事如意!!!

虽然是两块电池的C数不一样,但是 我刚才把两块电池充满电后 测了电压,结果两块电池总电压分别是:12.6和12.5,这样可以吧?
再有,您说的“飞机的最大放电电流不要超过那个小放电电池电流的两倍”   我不怎么明白的, (我用的电装是68克的豹子外转子、300W、28A左右最大电流、用的正品APC7×5E快速桨, 40A的中特威sbec电调发热不正常“烫”,应该是之前 电调受过损伤的原因吧?)?
这一套电装很暴力,真的是非常非常超级暴力,应该不会超过您说的小放电电池电流的两倍吧?

您看我给您发的图  您看明白了吗  正确吗? 如果正确的话,我每次会分开充电的,用的时候  我在用绝缘胶带把两块电池绑在一起。。。   感谢您,希望您的再次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不要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首先,两个电压要都一样的,而且电池不要有自放电,并联时候要用转接头并联,不要直接焊死,充电时 ...

非常感谢! 成功了, 非常超级巨成功!!! 发挥完美

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羊年大吉!万事如意!!!

虽然是两块电池的C数不一样,但是 我刚才把两块电池充满电后 测了电 ...

你的最小电池的电流理论是26A,就是说并联后理论上可以承担52A,但你的电池已经有点胀气,而且旧电池,所以真正的电流不好说,不过一般没太大问题,你可以试试,并联使用后马上拆开两颗电池,量一下电压,看看是否相差很多,多的话,建议以后不要这样用了,因为会对两颗电池的寿命都有影响

网友C:
初中物理没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中物理没上过?

怎么?没有,我这么干有问题吗?  我是了啊,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最小电池的电流理论是26A,就是说并联后理论上可以承担52A,但你的电池已经有点胀气,而且旧电池,所 ...

改天,给您上图。。。 我只是把两块电池的线给弄开 绑在一起了,没有把电池插头弄掉,所以只要不是充电,测电压的话 就不用拆掉  就可以单独测电压。 两块电池总电压 最大差不超过0.1……。。。
   并联后,电池不发烫了,只是微微温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天,给您上图。。。 我只是把两块电池的线给弄开 绑在一起了,没有把电池插头弄掉,所以只要不是充电, ...

不拆开测电压这个不叫单独电压了,两个电池总电压是一样的,当然是没电压差了。并联电压相同,串联电流相同。果然是初中物理没认真听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拆开测电压这个不叫单独电压了,两个电池总电压是一样的,当然是没电压差了。并联电压相同,串联电流相 ...

您说的是分开,单独单独测吗? 单独测也是这样的,没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