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科爾h500改裝naza v2計劃(已更新進改裝方法)

楼主(2015-02-18):
先排係淘寶買左一套華科爾h500返黎,但飛過一輪都係對佢套飛控無咩信心,為免將來提控回家,所以決心移植套naza v2。
先影下前期準備工程先。大家先睇睇今次重點要換的地方。

楼主:
接線方法,走線方法和遙控設定。

网友:
为什么非要改这个这么丑的架子,另外dji一键放生~~也不比坑华的正版apm好多少

网友:
楼主能看看适不适用22系列的电机孔不?

网友:
你好 还是用的F12的遥控器吗  从前H500的GPS卫星的数量显示是由机架尾部2个蓝色LED灯提供的 飞机飞远了就看你不请了 更换哪吒V2后现在在F12遥控器上有GPS卫星的数据显示吗? 我的QQ420369379    建议把GPS指针的支架弄短一点 安装在机架的尾部好一些

楼主:
謝謝你的意見,gps模塊已經弄短。

楼主:
另外gps衛星數量是可以看到,因為我安裝了iosd mini。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gps衛星數量是可以看到,因為我安裝了iosd mini。

谢了  从我买到H500那一刻开始 就有换V2飞控的想法 你成功了     原来的接收机换了吗?

楼主:
接收一定要換,華科爾h500原裝的不能用在naza v2。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一定要換,華科爾h500原裝的不能用在naza v2。

你好 现在还是用的F12E原来的H500遥控器吗?原来的DEVO RX705接收机不能用了 请问你换的什么型号的?  谢了     您的QQ能告诉我吗?

楼主:
我用RX1002,外國教人改都建議用RX1002,因為可以用回f12e的遙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RX1002,外國教人改都建議用RX1002,因為可以用回f12e的遙控。

谢了

网友:
请问华科尔的飞控是否依然不稳,对吗

网友(2015-05-23):
引用 楼主:
接線方法,走線方法和遙控設定。

必须改,h500飞控和接收是坑爹的捆绑式的,我帮朋友改成lite了,用的是RX1002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关控,飞控指示灯保持原有状态,不快闪黄灯。你也是这样的吗?请告知我,是否是通道连接方式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