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2s炸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5-02-18):
炸了几回后,尾巴出问题了。可以平稳悬停,但是摆一摆尾舵,飞机就开始失控打转了。而且有时候转动主浆,尾桨却不动,求教该如何解决。是不是轴传坏了?

网友:
尾舵机坏了吧

网友A:
伞齿铣了。更换或者用胶水粘住就好。我选择后者。(大齿轮挨着的那个,在传动轴前面的)

楼主:
可以正常活动,没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齿铣了。更换或者用胶水粘住就好。我选择后者。(大齿轮挨着的那个,在传动轴前面的)

好难拆出来的样子啊

网友B:
既然尾桨不动,就是机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尾桨不动,就是机械问题

求教如何修理

网友:
这个得拆开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