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磨合

楼主(2015-02-18):
本玩了两年的甲醇发动机,  由于汽油机干净  所以买了一款15CC的汽油发动机。  OS GGT15

这可开始出现问题了。   15CC  我用 15 X 10  的桨来磨合    25:1的配比。

甲醇用稍微大点的桨   还有富油磨合。    我把这一套用在汽油机上 ,可是  汽油机好像不吃这一套了   已经尽量做到富油  毕竟是汽油 很敏感 富油易熄火。

桨这方面   用  15 X 10   是否偏大了???   上次已经磨合了差不多 5个小时   性能调试得也不错  全油力量大  猛推 猛收 性能好  觉得能上天了。。。可是  在天上飞了大约20分钟之后   发动机过热  非常不稳定   动力不足

迫降 轻微擦伤。。。   上天的桨也是15 X 10的桨

现在  决定  继续磨合。   15X10的桨 炸伤了   现在只剩下13X6的桨      13X6的桨负荷更小

所以现在问一下各位  汽油的高手们    我那桨是否用大了   导致过热  用小一点的桨虽转速高了   会不会因为负荷小了  而发热会更小。

网友A:
感觉是桨的螺距大了。换小螺距的试试。

网友:
汽油机不用太富油  磨合的时候稍微多一点点中低怠速磨一箱·~~~再正常温柔的拉拉转速一箱就差不多了~~车用的我是这么玩的  飞机的不敢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桨的螺距大了。换小螺距的试试。

是啊  没有其它型号  我才弄 那么大螺距的桨。   那么  用13寸 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没有其它型号  我才弄 那么大螺距的桨。   那么  用13寸 怎么样?

可以试试。反正比用1580的桨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反正比用1580的桨安全。

谢谢!试试……

网友B:
15X10对于15CC来说绝对过载了, 要知道20CC也才能用到14X10,你的15CC我认为用到13X10,14X8或者15X6就差不多了,再大就太伤发动机了。
汽油机化油器调整不能富油也不能贫油,富油了容易积碳,发动机加速差,贫油容易拉缸,急加速容易熄火,必须调整在一个很均衡的状态才行,不管是磨车还是普通飞行。

有条件的话还是换全合成二冲程润滑油,可以减少积碳,黑油,可以兑到40:1或者50:1,比如法国摩特800,或者9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X10对于15CC来说绝对过载了, 要知道20CC也才能用到14X10,你的15CC我认为用到13X10,14X8或者15X6就差不 ...

哦!!!非常好的经验。   应该是我用的桨大了     在网上买的 那个  美孚  应该是假货  他们说真货都是有香味  有喝下去的冲动   可我那瓶就没有。。。

网友C:
你不会用的四冲的机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用的四冲的机油吧。。。。

2T嘛   当然是两冲啦    还有说一下  用了 13X6 的桨  发动机的确稳定了好多    不再过热熄火。  排出来的黑油也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5X10对于15CC来说绝对过载了, 要知道20CC也才能用到14X10,你的15CC我认为用到13X10,14X8或者15X6就差不 ...

科普一下:平时用浆没注意过,购买亚拓700N上的浆配上就用。现在看到还有这么多规格,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T嘛   当然是两冲啦    还有说一下  用了 13X6 的桨  发动机的确稳定了好多    不再过热熄火。  排出来 ...

13X6太小了,随便用下还可以,时间长了不好,桨太小了发动机转速太高对零件的磨损大,特别是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科普一下:平时用浆没注意过,购买亚拓700N上的浆配上就用。现在看到还有这么多规格,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

前面代表桨的直径(英寸),后面代表桨的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