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冲浪者X8抬头问题

楼主(2015-02-18):
近日飞X8,发现一个现象:地面3级风左右,X8上天后直线飞行能够平飞,但转弯回正后飞机抬头严重,并且差点失速,只能压升降平飞后才恢复正常,不管顺风逆风都出现这种情况,前提是油门不变,改出后没有拉升降。不知道这是有风情况下的正常情况还是飞机没有调好的原因?但直线飞行又正常。

网友:
坐等楼下回答

网友:
坐等楼下下回答

网友:
楼下快点

楼主:
哈哈,看来大家都沉浸在春节的喜庆中了。顺便祝天下模友新春快乐!

网友A:
是电池没固定好吗?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没固定好吗?

电池是用魔术贴固定的,应该不会滑动的。

楼主:
原来也想过这种可能,但在地面把飞机斜着试下,电池没有动。

网友A:
那就检查下舵面是否有松动,舵机是否好用!

网友B:
那是不是转弯速度慢,升降拉得太大了

网友C:
升降舵复位是否有问题?  原地模拟打舵试试检查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检查下舵面是否有松动,舵机是否好用!

都检查过了,不是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转弯速度慢,升降拉得太大了

转弯拉了升降的,但改出前升降就回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降舵复位是否有问题?  原地模拟打舵试试检查躲面

每次起飞前都有检查。

网友:
电机没有松动吧?

网友:
今天我也试了3疾风 基本差不多 正常 习惯了风向就好 逆风压点躲  顺风拉点躲  侧风打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