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40a白线掉了怎么焊?

楼主(2015-02-18):
因炸机白线带皮掉了它周围那个零件相通。

网友A:
原来那个地方能上上锡就行吧,不知其他部分有没有伤。

网友:
找到源头刮刮喊上就行 了

网友:
看是覆铜板都拉下来了

网友:
直接航在贴片一端,用环氧树脂封固,即可。

网友B:
焊盘都掉了,你这也太牛了吧,只能找到焊盘引出的位置再焊接到那里吧,白色是信号线,可能直接通过单片机管脚输出,如果不是可能会有驱动电路

楼主:
用万用表测好的电调白信号线和周围元件都不通所以这个铜皮带掉的不知和那个元件相连那位有电路图吗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都掉了,你这也太牛了吧,只能找到焊盘引出的位置再焊接到那里吧,白色是信号线,可能直接通过单片机管 ...

用万用表测好的电调白信号线和周围元件都不通所以这个铜皮带掉的不知和那个元件相连那位有电路图吗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好的电调白信号线和周围元件都不通所以这个铜皮带掉的不知和那个元件相连那位有电路图吗参考一 ...

如果和其他的都不通那应该就和单片机的管脚通的吧,你量下SI那个单片机的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和其他的都不通那应该就和单片机的管脚通的吧,你量下SI那个单片机的管脚

怎么测到下边一排小贴片最左边472小电阻上端直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那个地方能上上锡就行吧,不知其他部分有没有伤。

连铜箔都拉下来了,直接焊接有难度。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焊,照片不清晰,电路板在哪里断的,就从那里焊,不过焊接有技巧,其实其它2根也有断股的。这种损坏就是设计问题了。不应该让导线根部受到反复弯曲了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焊,照片不清晰,电路板在哪里断的,就从那里焊,不过焊接有技巧,其实其它2根也有断股的。这种 ...

由于敷铜皮全掉无法再原位置焊了.用好的电调测试最左下角的黑色小贴片472电阻上端处上端导通。于是凭借多年的焊功一次焊接成功上电测试Ok。随后用胶粘接牢固即可,祝羊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敷铜皮全掉无法再原位置焊了.用好的电调测试最左下角的黑色小贴片472电阻上端处上端导通。于是凭借多 ...

网友:
这个设计貌似是有点问题啊,在板中间也开了铜皮。
如果不是电调挂掉,按说一般不应该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