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失控后疯狂冲高1800米炸鸡

楼主(2015-02-18):
配置:Dji450,Devo10控+RX1002接收机,Naza lite+GPS,穷人OSD,Tm2213动力。 视频刚开始10秒左右,可以看到机机扫了一下地面,之后不受控制边自转边全速垂直升高,10分钟左右到达1880米,期间试过切换模式(GPS模式、姿态模式、失控保护,没设手动)、重开遥控,都没用,只能等着电池耗尽开始炸鸡。 等看到开始坠落时我已经把外套脱了,在失控位置等着接,被风吹偏了50米没赶上,在我眼前大头朝下炸在田地里。。。。。损失3支桨、图传天线、GPS支架一支。
其他配件还好没损失,换上桨试了试还能正常飞,不知有没有其他内伤。
这是炸鸡视频,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的故障? 为什么会边自转边不受控爬升?另外TS832天线震掉了,图传和天线之间连接的那个外螺纹接口也没了,整个过程图传一直表现很好,不知哪里可以买到配件修好
看了大家的建议,除了自己事先设置和调试有不当的地方外,最可能还是lite抽风,也就是大家说的震傻了,这个真没办法,就是概率,飞控充其量是民用电子产品,6000多的iphone6还死机呢,总之再飞的时候尽量减少震动,减少碰撞,减少大幅度的姿态变化吧(视频是剪了的,之前还有几分钟暴力飞行,可能已经把飞控累着了)。
不幸中的万幸,水平方向上自始至终没偏离家的位置,一路炸下来,机机还能用最后的电量,努力保持着平衡,突然好想哭……
然后估计了一下,整个坠落过程大概90秒,全过程的平均速度20m/s,由于阻力的作用,除了刚开始坠落那段时间外,机机应该是处于匀速的,所以最后坠地速度也应该是20m/s多一点点,这种速度撞到松土上,损失不大也能解释了。吃一堑长一智,祝大家爽飞
换了个高清的视频

2015年2月18日

2015年2月18日

2015年2月18日

TS832端口

TS832端口

网友:
竟然失控还能基本掉在原地捡回来,nazalite也真是够良心飞控啊,我的v2直接把飞机带到九宵云外

网友:
你这用的啥拍的

楼主:
鹰眼无名机

网友:
这地方空气质量真tm好

网友:
这资料绝对珍贵

网友:
飞控在10秒那个位置震瓜了

网友:
看着会不会是接收出的问题呀 不懂 也只能猜测!!!
还会这样的啊 真的是不敢在玩下了啊

网友:
10秒的时候是撞到地面了吧,估计是接收机撞傻了,我也有一次是撞到地面后,就失去控制

网友:
我靠  倒飞啊

网友:
这样的视频多发几个,吓的很多人都不敢玩了

网友:
你多大电池啊

网友:
卧槽,,你恐怕永远没有机会飞到这莫高,   LZ运气不错啊,飞控抽风垂直爬升。。。。。。。。。

网友:
gps插头被震松动了,接触不良,然后飞控就傻了

网友:
这人品无敌了,这么高下来损失才这么点,厉害

网友:
兄弟佩服,你干了我不敢干的事情,

网友:
不错,损失不大

网友:
算很幸运了,估计是碰撞的时候把什么插头碰松了

网友A:
NB的楼主 居然倒飞降落

网友B:
还没看视频,不过觉得楼主的人品很好,哈哈,辛亏没有接住,不然万一扎到自己就麻烦了,楼主有没有设置失控保护,我朋友一个飞机就前几天,也是因为接收器失控保护时候反而是全油门,没及时去设置失控保护,以为近距离飞飞没事,也像楼主一样,全油门爬升

网友C:
问题还是处在GPS上的,估计震动时候,罗盘真出问题了,所以方向是旋转的,震动之前飞快估计是死机了,一直保留了加油门的动作,直接飙升2K米

网友D:
1800米炸鸡,够霸气了!
责任么?要么naza,要么接收机。

网友E:
固定ID了没???

网友F:
楼主刷V2没。找出原因没。我的也是LITE 飞控。刷V2。飞H4。表示压力好大啊。

网友G:
鸡鸡自身震动就太大,说明鸡鸡平衡做的极差,风险大大的~

网友H: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精彩的450之炸。。。

网友I:
过年了,它也想跳个舞玩一玩

网友J:
我觉得接收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K:
佩服之极啊,如此炸鸡的视频,精彩绝伦

网友L:
自由落体持续了一分钟,表示不能理解

网友M:
11秒那一个屁墩儿,把加速计给摔傻了。重新插电没事就好,如果还是逃跑,就得返厂重新校准加速计。

网友N:
这么高好漂亮啊

网友O:
看見地球是圓的了......
1800米炸鳮,, 只选失那丁奌儿,, 楼主人品爆发啊....

网友P:
我朋友的F450 用lite飞控 没gps 第一次飞 起飞后就不受控制 切模式和关遥控也没反应 最后飞到外太空了

网友Q:
既然有OSD,那么有没有在失控时观察一下油门数值,推杆或拉杆的时候有没有变化?

网友R:
这个炸鸡视频有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