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试飞一周失败起飞右倾翻滚跪求大神

楼主(2015-02-18):
各位摩友大大  我的250飞了一个礼拜没有飞起来
起飞的时候严重右倾 人工掰方向校准也不行
我已经要疯掉了
我基本排除机身抖动这个可能 我加了监控和换了新桨以及调了参数
每天都做平衡校准每天都不行
起飞之前校准十秒我取消这个选项了
我是cc3d飞控
求大大帮忙指教、、、

楼主:
这是我问题的视频。。?firsttime=0

网友A:
你微调和飞控水平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微调和飞控水平校准

调很多很多都没用。。。。。水平校准我天天校准 = =  而且在电脑上显示的姿态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很多很多都没用。。。。。水平校准我天天校准 = =  而且在电脑上显示的姿态是正确的

那就换个新的飞控呗,我也是换弯针后好很多

网友:
会不会是震动引起的

网友B:
遥控器校准错误

网友C:
上电的时候飞机放平,试一下

网友D:
用的啥陀螺仪啊。可能是震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啥陀螺仪啊。可能是震动太大。

cc3d下面多装了2块海绵双面胶 然后抗震参数调到0.17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校准错误

正确的  飞控设置的时候动向都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的时候飞机放平,试一下

我关掉了每次通电时重新校准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啥陀螺仪啊。可能是震动太大。

cc3d加了两块海绵双面胶

网友E:
重新看教程。可能信号线的顺序接错了。把所有线重新接一次。或者电机转向或者桨装错了。

网友F:
有沒有在軟件裡開遙控器確定飛行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关掉了每次通电时重新校准这个选项

看清楚了,那个选项是解锁时校准

网友G:
有可能是最基本的問題 CC3D箭頭沒朝向前方 如果正確 電機插頭在右方 接收機插頭在左方 USB插頭在後方
你要改方向裝 在調參上順時鐘要調-90度 逆時鐘才是+90度 我先前改也是改錯 以為順時+逆時- 起飛就大空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下面多装了2块海绵双面胶 然后抗震参数调到0.17了 还是不行

海绵用薄的那种就行了,多了反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沒有在軟件裡開遙控器確定飛行模式

我三个全都调成自稳了= =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调电机的线虚焊了,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最基本的問題 CC3D箭頭沒朝向前方 如果正確 電機插頭在右方 接收機插頭在左方 USB插頭在後方
你 ...

我这个纠正了

网友H:
我的机子也是这样,我的方法就是重新升级固件,重新设置!水平不校准!(我的cc3d一校准地面站水平线就倾斜)然后保存就可以啦!起飞右倾一些,遥控器微调120!基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机子也是这样,我的方法就是重新升级固件,重新设置!水平不校准!(我的cc3d一校准地面站水平线就倾斜 ...

我微调到底了也没效果= =

网友:
一切正常的飘过  按地面站教程详细调试,电机的正反向  螺旋桨正反向  遥控器正反向,要保存设置。
你最后手拿着机器的下面 ,加油门试一下转向,前后左右,CC3D是非常稳的 稳定的一塌糊涂

楼主:
还未解决。。。求问我在原来的机架下面加了四个减震球会是问题吗

网友:
右后电机的转向或桨有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三个全都调成自稳了= =

3个自稳是不行的,当初试过,最后一个不能是自稳!

网友I:
把CC3D扔了换个别的控吧,我那个摔了两回,扔了。飞不起来不算啥,我担心的是,飞起来不受控砸了谁的头就麻烦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把CC3D扔了换个别的控吧,我那个摔了两回,扔了。飞不起来不算啥,我担心的是,飞起来不受控砸了谁的头就麻 ...

有道理,某宝买的飞控质量堪忧,我已经被折腾了,也准备换!

网友:
确实,我也是由于cc3d失控飞丢了一架,感觉还是naza靠谱,开源飞控稳定性实在堪忧,调参时就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可想而知,飞起来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CC3D扔了换个别的控吧,我那个摔了两回,扔了。飞不起来不算啥,我担心的是,飞起来不受控砸了谁的头就麻 ...

穿越还能用啥飞控呀 mini apm? naza?

网友J:
楼主每次都是这样起飞吗?有没有起飞超过1米的,如果没有,在所有配置和设置都正常的情况下,建议起飞时尝试果断一点,适当推高油门较快速的起飞,但请楼主找个较宽阔的草地试飞

网友K:
怎么看都像是电机转向跟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看都像是电机转向跟桨的问题

真心对啊。。。右下角是r桨和顺时针

网友:
右下角是r桨和顺时针是对的

网友:
我也跟樓主有一樣的情況 , 原機原設定刷了TL之後就可以了 , 我有4片CC3D , 4片的情況也一樣 ... 但TL著實不好操控 ...

网友:
遥控器重新校准一边

网友:
把飞控扔了,练个星期模拟器,这样飞起来 才有意思,250比较贼的,建议先练450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每次都是这样起飞吗?有没有起飞超过1米的,如果没有,在所有配置和设置都正常的情况下,建议起飞时尝 ...

超过1m的。。。。。 不行啊。。 推油门就右翻

网友I:
引用 楼主:
穿越还能用啥飞控呀 mini apm? naza?

我在youtube上看老外用naza,我打算年后用Pixhawk攒一个。丢个鸡,够买俩。

网友:
先软后硬,重新刷不同版本的固件试试,如果每个版本都这样,就换硬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道理,某宝买的飞控质量堪忧,我已经被折腾了,也准备换!

不是X宝的问题哦,这个CC3d,所有的传感器加起来只有一个陀螺仪,这种设计是要把飞手变成电脑机器人哇,一个蚊子叮你脑门,你吧唧拍一巴掌,鸡鸡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在youtube上看老外用naza,我打算年后用Pixhawk攒一个。丢个鸡,够买俩。

pix有点大吧兄弟。。。。。。。

网友:
你按视频校准遥控了么,油门行程也调了?慢慢加油时,桨刚刚动时,4个桨是基本转速一样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超过1m的。。。。。 不行啊。。 推油门就右翻

那起飞前先打左副翼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有点大吧兄弟。。。。。。。

250的话不装OSD,不装数传,装个GPS,用那种双层的,电池下置,可以装下。不过我打算装330的,全套都装进去,电池下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起飞前先打左副翼看看如何

打了以后会后倾 反正我打杆很难控制离地 不知是否是自稳有故障 这是手动模式

网友:
楼主我和你一样,一次飞着侧翻扎到在地,然后就一直不行了,推左右侧飞摇杆分别是1,3加速和2,4加速,推前后飞摇杆正常,是3,4加速和1,2加速。现在怀疑是飞控问题,等过了年换个飞控看看

楼主:
跪求大神啊。。还未解决、、

网友:
该怎么说呢,跟我装错一个桨时的反应一样的。要是我就用脚压住轻加油门,看四个奖是否都向下吹风,或是否有个电机转速很低,有个低的就调换cc3d的电调线序试,还是那低的就是电调或电机问题,如果调换了是另一个转速低了就确认软件调试。都做了那就是cc3d了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机虚焊,或者校准一下电调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新看教程。可能信号线的顺序接错了。把所有线重新接一次。或者电机转向或者桨装错了。

你别说,现在X包上买来的玩意儿真是够搞,我买的CC3D配线的颜色跟官网不一样,仔细一看,线序都不一样,幸亏第一第二的黑红线是对的,不然可能接上就冒烟了。

网友:
楼主请确认你的电调和飞控连接线的顺序。我的问题已解决,就是3号、4号电调线接反。。。

重新装机的时候太盲目自信了,以为自己会了。。。结果在自己认为最不可能出错的地方出错了。。。惭愧万分。。。本人去年过年前才玩这个

网友:
重新飞控刷向导一次,看看你接的是4个电机电调是不是顺时针的1、2、3、4这样

网友:
这问题我装机时候也遇到过     是油门行程的问题   简单的说就是你的四个电机起始的转速不一样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