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无法解锁的问题

楼主(2015-02-18):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apm飞控装载四轴上,接上电池,如果连接usb线的话,一切正常,可以解锁,无任何告警,电机正常转动;如果不连接usb或者连接数传的时候,首次通电,可以解锁5~10秒,红灯常亮,电机会转,之后红灯自动慢闪,再解锁红灯依然是慢闪,用数传连接MP之后,提示failsafe。

因为如果连接usb线正常,所以排除了遥控器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过,同问

网友A:
这个有可能apm供电不足引致,量一量apm输入端电压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apm供电不足引致,量一量apm输入端电压多小

谢谢朋友,我也以为是这个问题,刚才测了一下,输入是5.18V,电调供电。并且电池重新上电之后,可以解锁一次,要么人为上锁,要么自动上锁(电机转动10秒左右),之后就再也不能解锁了,此时电压也是5.18V。

网友A:
我说量接收机输入端电压,不是供电输入端,可以把检测关掉,看能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量接收机输入端电压,不是供电输入端,可以把检测关掉,看能解不

谢谢朋友,新年快乐!
APM输出到接收机是4.75V,接收机上测量是4.58V,接上USB线之后测量也是这个值,接上USB线在不断电池的情况下拔除USB线,也是电机转一会就APM红灯慢闪了

网友A:
接收量4.58V也是说APM只有4.58V供电,低於APM下限,但应不会做成你这现像,你可以断开JP1 把其中一个电调BEC直接插在接收输入端供电,这样电压不会被限流稳压造成降压现像,但必定要断开JP1,APM有三种供电方式,电源模块6P接口供电,电调供电 JP1短接,接收输入端供电.不论那种方式供电,接上USB连线电脑时,别对APM供电,有可能损害内部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量4.58V也是说APM只有4.58V供电,低於APM下限,但应不会做成你这现像,你可以断开JP1 把其中一个电调BEC直 ...

谢谢朋友,提醒有理,以后会注意。问题得到解决了,原因是我没有接电流模块的情况下打开了电压监测,通过一堆稀奇古怪的算法,变成了单体电压,而且还不准,然后我的失控保护里开启了电压保护,这个电压系统默认最低是6V。所以我一开机,通过apm的计算,电压低于6V,又在屋子里测试,没有记录返航点,于是飞机就默认开始进行着陆流程,着陆之后电压计算出来的值为3+V,所以再次点火点不着了。。。一开始能点火点着的应该是程序还没执行到电压检测那个进程。
但是有一点奇怪的是,如果用usb链接之后,即使电压低于失控保护设置的电压,依然可以正常启动,这个问题目前还在揣摩。
感谢朋友帮助,祝新年快乐:)

网友A:
连接usb后,apm会默认是在调机状态,当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usb后,apm会默认是在调机状态,当然没问题

恩,是的,谢谢朋友